win的命令行执行*.py文件提示找不到模块?

楼主(2024-07-10):
使用pip list可以看到模块已经正常安装,使用idle可以打开py文件,并正常运行。

但是使用win的命令行,提示第一个模块就找不到。。。。不知何故?

C:\Users\cai_d\Desktop>nihe.p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cai_d\Desktop\nihe.py", line 2, in <module>
    import numpy as np
ModuleNotFoundError: No module named 'numpy'

楼主:
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原因。我的电脑在python官方网站上下载过3.11,且安装过了。

今天,在win的cmd窗口中键入python时,它居然会调到windows商店的python安装页面,显示版本为3.12. 然后我就点击安装。
然后,系统中同时存在了3.11和3.12。而且,3.12是安装到了windows的自己目录下,拥有较高的优先级。
导致在cmd窗口中运行py程序时,都是3.12的win版本,没有第三方库。所以导致以前的py程序都运行不了了。只有在3.11的idle软件中才能正常。

win商店主动安装python

win商店主动安装python

系统同时存在2个版本

系统同时存在2个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原因。我的电脑在python官方网站上下载过3.11,且安装过了。

今天,在win的cmd窗口中 ...

补充说明,win商店安装的python3.12,虽然很方便的建立了python环境,但是它没有官网那种自带idle的编辑器。 使用pip list可以查到已安装的各种模块,但是就是用不了。
所以,还是不要用这个了

网友(2024-09-27):
python一般都用虚拟环境方便管理python版本,比如Anaconda,直接安装python很容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