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在什么时候进行线程切换?

楼主(2024-07-10):
threadx在什么时候进行线程切换?
如果设置了TX_NO_TIME_SLICE,那么是在tx_thread_sleep()执行的时候切换去执行其他任务吗?

网友:
TX_NO_TIME_SLICE 是同优先级任务时间片设置。不影响向其他优先级任务切换。

然后切换的时间点有很多,可以是自己主动释放,比如调用各种通信组件的延迟等待,又或者这个tx_thread_sleep()。

还可以是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比如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延迟5ms,滴答定时器统计到时间到了,就会退出中断后,切换到这个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
执行正常的任务抢占,这个就是所谓的抢占式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