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

楼主(2024-07-10):
为什么我的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驱动用的是V6.80d版本。keil读不到开发板芯片,无论是JAPG还是SWD模式  已经安装了原厂提供的PACK芯片包,都读不到芯片,在keil里面也搜不到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原因?(已经排查了jlink和连接线的问题,因为用意法半导体的开发板立马就能连接好)

楼主:
为啥这个也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你把下载器速度调低试试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JLink确实不支持很多芯片直接选型号,哪怕是st的芯片。
在你第二张图那里,就是所有可选型号的目标芯片表,不在表里的芯片型号就选一个相似的架构就好了,比如你这个就直接选M4。
你第四张图这个型号有,是因为这是pack包支持了keil去编译这个芯片型号的软件,这是编译阶段的事。jlink只负责下载和调试,jlink驱动的版本决定了它就只有表里的那些型号。
理论上它能能在第四张图里的Device Chain列出来就能烧。需不需要自己写下载算法或者在Jlink表的添加支持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这个,我记得是要自己手动添加的,我之前搞国民芯片的时候,官方手册里面就有一个添加设备配置还有描述到j-link所在文件中,然后就可以找到对应的mcu芯片了。如果是自己的DAP烧录器,就选择CMSIS进行烧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