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JLINK V9下载程序到H743IIT6里面的BUG

楼主(2024-07-11):
根据手册KEIL那一章的配置,我下载程序之后需要按一下复位才能真正进入程序之中正常执行MAIN WHILE循环。开发板是H743II程序是H753II,JLINK配置同推荐,第二个BUG,这个JLINK V9用SW模式,速率只能选择10M和以下,以上就读不到ID.可能是这下载器BUG?应该不是正。

网友A:
那不应该,这里的复位没起作用吗,另外反复重新上电,程序是否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这里的复位没起作用吗,另外反复重新上电,程序是否运行正常

是的,感觉是这个没起作用,必须要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感觉它只执行了一半,例如有一个程序在MIAN里一些,然后有个按键检测啥的,他就执行到检测,按按键没反应,必须复位后再按按键才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是这个没起作用,必须要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感觉它只执行了一半,例如有一个程序在MIAN里一些, ...

反复冷启动正常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