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40 用AppWizrad工程回调定时器刷数据屏闪

楼主(2024-07-11):
用教程例子V7-557_emWin6.x实验_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裸机)测试,emwin库升级到V640版本,自己做的板子,SDRAM驱动和TFT都正常。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AppWizrad工程代码在屏幕回调函数中创建定时器,定时刷数据,这个数据会闪屏,PC运行是正常的。

但是用例程中的代码就是正常的,例程是通过经典方式资源列表创建的窗口。

网友A:
AppWizard默认好像没有开始三缓冲或者串口存储设备,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默认好像没有开始三缓冲或者串口存储设备,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周末回老家了没看,我看看来,驱动就是用的是V7第三版的驱动。您的意思就是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没有开缓冲设备。所以就导致了AppWizard生成的代码闪烁,经典方式资源列表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回老家了没看,我看看来,驱动就是用的是V7第三版的驱动。您的意思就是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没有开缓 ...

对,开启存储设备或者三缓冲都行,之前AppWizard版本默认是没有开源的,每次我都手动开启。

你留意下。

楼主:
昨天没有弄,试了一下,确实是AppWizard没有开存储设备,打开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没有弄,试了一下,确实是AppWizard没有开存储设备,打开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