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DMA读取问题

楼主(2024-07-12):
adc采集不到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DR寄存里是有数据的,但DMA搬运的数组是没有数据的

楼主:
现在连DR寄存器里面也没有值了

网友A:
这个最好分享配置代码,否则不好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分享配置代码,否则不好看问题。

昨天研究了很久,发现H743的ADC最多跑到2M,在芯片手册上找到了相关文档也说最多能跑到2M,之前设置的采样频率太高了,所以DR寄存器一直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很久,发现H743的ADC最多跑到2M,在芯片手册上找到了相关文档也说最多能跑到2M,之前设置的采 ...

看你使用的是快速通道还是慢速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很久,发现H743的ADC最多跑到2M,在芯片手册上找到了相关文档也说最多能跑到2M,之前设置的采 ...

注意这个问题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4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