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实测H7-TOOL的CAN/CANFD助手8Mbps通信也没问题,发个双TOOL的1MHz仲裁+8MHz通信同时对发测试

楼主(2024-07-12):
当前TOOL使用的CANFD PHY可以支持5Mbps,实际测试8Mbps通信也没问题的,后面了升级固件将提供对应的8Mbps选项,方便大家测试。

1M+8M的测试,必须那两个TOOL都接终端电阻,我这里是直接焊接到TOOL转接板的CANL和CANH之间的背面了,电阻选择的120Ω

2024版TOOL和旧版TOOL的设置是一样的。

硬件接线效果:

实际测试,两个TOOL都设置为10ms周期,每次20个字节数据向对方发送,配置如下:

注意两个CAN设备发送ID设置为不同的ID,相同的ID同时发送会有仲裁问题。

动态效果如下:

网友A:
这个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有无传输错误,自动重传的帧,8M容易产生错误帧,线长一点也容易有错误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有无传输错误,自动重传的帧,8M容易产生错误帧,线长一点也容易有错误帧

这个直接把重传机制关闭,看错误状态寄存器就行,回头我测试下。

后面TOOL上位机把这个两个选项也提供下,方便大家查看,这样直观很多。

网友B(2024-08-16):
硬汉哥,开启8MCANFD的话H7底层配置是如何的呢,能够开贴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开启8MCANFD的话H7底层配置是如何的呢,能够开贴说明一下

推荐使用我这个帖子分享的软件配置就行,好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B%B2%A8%CC%D8%C2%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