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升级变砖,有没办法恢复呢

楼主(2024-07-12):
下载最新的PC端H7-TOOL V2.25软件,升级前USB读取正常,提示要升级新版本,直接点进入U盘模式,开始更新(PC--H7-TOOL)提示成功后长按C退出。再升级APP固件失败,重新上电USB没反应屏幕也没显示了。

请教下怎么恢复呢

网友A:
将USB线拔掉,长按S键,插入USB线到电脑后,等待3秒松手,看看电脑端是不是有个虚拟磁盘出来,然后拖拽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e 的APP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USB线拔掉,长按S键,插入USB线到电脑后,等待3秒松手,看看电脑端是不是有个虚拟磁盘出来,然后拖拽上位 ...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USB线拔掉,长按S键,插入USB线到电脑后,等待3秒松手,看看电脑端是不是有个虚拟磁盘出来,然后拖拽上位 ...

好奇S键是哪个键呢?现在新版的只有上下的三角行按键,还有一个OK和C键,以及一个关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S键是哪个键呢?现在新版的只有上下的三角行按键,还有一个OK和C键,以及一个关机键

他们的是旧款的,2024版的是OK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