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中添加EventRecorder组件重定向printf无输出,裸机中有输出

楼主(2024-07-13):
RTX

RTX

芯片是STM32H7b0,调试器daplink,各组件版本均为最新,Eventrocorder的分散加载和No Init都做了,且裸机和RTX中保持一致,以下是我的工程,文件夹中共两个工程,还望大佬解惑。

网友A:
用的少,是不是第一个程序里面printf 没有 \n 导致数据还在输出缓冲区中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少,是不是第一个程序里面printf 没有 \n 导致数据还在输出缓冲区中没有输出

试了一下,并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把TCM RAM地址0x2000 0000分配给EVR使用试试。这个没有Cach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CM RAM地址0x2000 0000分配给EVR使用试试。这个没有Cache问题。

我将EVR的.c文件和debug printf的重定向加载到了TCM RAM中,默认RAM使用AXI RAM,EVR的功能都是正常的system analyzer中也可以看到任务调度,全速运行也无问题,唯独printf没有输出,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EVR的.c文件和debug printf的重定向加载到了TCM RAM中,默认RAM使用AXI RAM,EVR的功能都是正常的sys ...

那没问题了,该设置的都设置,另外这个界面展示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问题了,该设置的都设置,另外这个界面展示正常不

也是正常的,就是printf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正常的,就是printf无输出

那确实有点诡异了,最后一个地方,当前MDK版本多少,是MDK5.3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有点诡异了,最后一个地方,当前MDK版本多少,是MDK5.3X吧

是最新的5.40

网友C:
本人曾经也遇到同样问题。后来看到MDK例子,都是在分散加载中,是按下面方式写的,抄了一下,居然正常了。
  RW_DTCM 0x20000000 0x0001F800  {
   .ANY (+RW +ZI)                      ; RW data
   * (HEAP)                            ; Heap
   * (STACK)                           ; Stack
  }
  RW_DTCM_NOINIT 0x2001F800 UNINIT 0x00000800  {
    *(.bss.noinit)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有点诡异了,最后一个地方,当前MDK版本多少,是MDK5.3X吧

大佬,借楼问一下。之前是用RTX5有串口就串口输出了。这次串口没法用,就想到了EVR的重定向 print了,遇到了一点问题。
我按照论坛的,找了找一些问题,比如自己串口.c的要注释掉等等。关于要分散加载文件的改动,之前用EVR的时候已经有了。 现在是疯狂报错 cannot access memory。版本5.38,M0,system analyzer,ES,ER那些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借楼问一下。之前是用RTX5有串口就串口输出了。这次串口没法用,就想到了EVR的重定向 print了,遇 ...

M0内核使用EVR,不制作DWT时钟周期计数器,这点要注意下,只能用滴答定时器这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0内核使用EVR,不制作DWT时钟周期计数器,这点要注意下,只能用滴答定时器这种了。

用的CMSIS-RTOS2 system timer。就,奥,我想到了,我print在内核初始化之前了,,就想PP看看的。我的,等等试一下,应该那个 cannot access 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的CMSIS-RTOS2 system timer。就,奥,我想到了,我print在内核初始化之前了,,就想PP看看的。我的 ...

也不是,调整到thread中print,报错的地址看MAP是,EventFilter,EventStatus。can not access,有谁也遇到相同问题,求助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调整到thread中print,报错的地址看MAP是,EventFilter,EventStatus。can not access,有谁也遇 ...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了。

听了同事的,更新了CMSIS,5.+更新到6.1.然后折腾了半天,看提示文件里面IP改IPR,SVCCALL改SVC等等,compiler的EVR换成github的cmsis-view等等。终于到0错0警告了,发现回到了原点。不开EVR的print一切正常,打钩了,就开始can not access了。我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了。

好吧,大佬打扰了。平平无奇,没有在意到的炸RAM了。这M0就8K。因为之前OS那些炸都有提示,所以没在意。去研究分散加载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蠢了。在M3上试了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大佬打扰了。平平无奇,没有在意到的炸RAM了。这M0就8K。因为之前OS那些炸都有提示,所以没在意 ...

还别说,RAM超了,这个问题防不胜防。确实不容易察觉到。

楼主(2024-08-23):
引用 网友C:
本人曾经也遇到同样问题。后来看到MDK例子,都是在分散加载中,是按下面方式写的,抄了一下,居然正常了。
...

就是说只用这一块DTCM,分成两部分,把EVR的文件分散加载到未初始化的那部分RAM,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用这一块DTCM,分成两部分,把EVR的文件分散加载到未初始化的那部分RAM,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