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入捕获一直没有数据

楼主(2024-07-14):
以下是我的代码

#define cnt_clk 180000000/180//计数器频率
#define arr 65535//自定重装载值
uint32_t CCR1,CCR2,end_flag;//存捕获寄存器获取的值的变量
float duty_cycle,frequency;//频率,占空比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8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IC_Start_IT(&htim8,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HAL_TIM_IC_Start_IT(&htim8,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8)
        {
                CCR1=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8, TIM_CHANNEL_1);
                if(CCR1!=0)
                {
                        CCR2=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8, TIM_CHANNEL_2);
                        frequency=(float)cnt_clk/(CCR1+1);
                        duty_cycle=(float)(CCR2+1)*100/(CCR1+1);
                        end_flag=1;
                }
                else
                {
                        frequency=0;
                        duty_cycle=0;
                }
        }
}

/* USER CODE END 4 */

网友A:
楼主的代码不太全,现在能正常进入捕获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代码不太全,现在能正常进入捕获中断吗

无语了,是我外接的杜邦线问题,代码可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