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难道没人注意STM32H7系列芯片的发热问题吗?

楼主(2024-07-15):
我用的是STM32H750 v版本,主频480M全速跑,只开了两个外设,USART1和ADC1的一个通道。

ADC采用DMA循环的方式一直采集数据,然后采集完数据处理后,通过printf串口打印出来到电脑上位机显示。

就这两个应用开着一直跑,跑了几个小时,然后用手浅摸一下芯片,感觉有点热,然后用力按着芯片摸都感觉烫了!

没具体测试到底是多少度,但是感觉不是很放心,这个正常吗?长时间运行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A:
很正常,它就是那么热,神奇的是居然能稳定工作。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H743高速ADC采集,FFT计算等,外设用了大部分,放在75°高温箱,连续72小时,一次重启异常,通信异常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它就是那么热,神奇的是居然能稳定工作。

那是真神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H743高速ADC采集,FFT计算等,外设用了大部分,放在75°高温箱,连续72小时,一次重启异常, ...

牛阿,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不要用体感代替科学啊。 手指碰到60度的温度就很烫了。 stm32一般有2个温度等级,一个是85度(结温105度),另一个是125度(结温130度)。 短时间内结温150度也没问题。

网友:
70度有点太高了。

网友C:
可以使用外部ldo,跑480mhz一点也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外部ldo,跑480mhz一点也不发热

方便共享下外部LDO供电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外部ldo,跑480mhz一点也不发热

你说的是100脚以上的,带VDDLDO电源引脚的芯片吧?给VDDLDO供1.8V的电,不要供3.3V应该能大幅度降低发热和功耗,这只是针对有VDDLDO引脚的芯片,我用的是STM32H750VBT6,没有这个引脚,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用STM32H743IIT6,只跑400MHz,跑480MHz感觉太热了。

网友:
H723  550M,  还不错,不那么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100脚以上的,带VDDLDO电源引脚的芯片吧?给VDDLDO供1.8V的电,不要供3.3V应该能大幅度降低发热 ...

vcap引脚外部供1.26V就可以了,如何cubemx选择外部电源,这样就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ap引脚外部供1.26V就可以了,如何cubemx选择外部电源,这样就一点温度都没有

朋友,您vcap接DCDC输出的1.26V吗,能跑多少频率哈?另外VDDLDO引脚需要接地不

网友:
我用H750跑播放器,不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您vcap接DCDC输出的1.26V吗,能跑多少频率哈?另外VDDLDO引脚需要接地不

是的,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最大频率,具体查一下手册,1.26V可以跑480m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最大频率,具体查一下手册,1.26V可以跑480mhz的

您好,然后VDDLDO引脚接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最大频率,具体查一下手册,1.26V可以跑480mhz的

又看了H750的数据手册202页,好像480Mhz至少1.37V电压才行,您1.26是怎能做的的,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H750的数据手册202页,好像480Mhz至少1.37V电压才行,您1.26是怎能做的的,好奇

可能记错了,刚开始用480mhz,后来觉得400mhz就够了,后面电路改了都不记得了

网友(2024-08-30):
电子产品散热问题联系我,给你专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