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的文件复制

楼主(2024-07-15):
filex有没有一个函数直接从SD卡里复制一个文件到USB里面。

网友A:
调用普通的read, write函数实现就行,每次复制1-10KB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普通的read, write函数实现就行,每次复制1-10KB的数据。

那也得先在要复制的地方,创建同样的名字的文件“fx_file_create”,循环"fx_file_read"->循环“fx_file_write”,读写完成才算复制完成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得先在要复制的地方,创建同样的名字的文件“fx_file_create”,循环"fx_file_read"->循环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