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使用硬汉移植的TCPnet初始化后出现007.4 TCP-ERR:Map_Socket, No Listen Socket found

楼主(2024-07-16):
使用硬汉移植的TCPnet在GD32F407上初始化后作为服务端,客户端还未连接就一直重复打印008.4 TCP-ERR:Map_Socket, No Listen Socket found,想请教下大佬怎么解决,谢谢

 [0 ms]IP  : 192:168:10:23
 [2 ms]GW  : 192:168:10:1
 [5 ms]MASK: 255:255:255:0
 [8 ms]PORT: 40
 [10 ms]===============================================================
 [16 ms]下面是PYH芯片的硬件初始化:
 [20 ms]1. Start PHY Init
 [23 ms]2. Reset Complete 1
 [1704 ms]3.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100532
 [1709 ms]4. Connection Succeeded 0
 [1712 ms]5. Full-duplex connection
 [1716 ms]6. 100Mbps Mode
 [1719 ms]PHY_REG_MICR Complete 0
 [1722 ms]PHY_REG_MISR Complete 0
 [1726 ms]===============================================================
000.0 TCP:Init 5 Sockets
000.0 TCP: Local MSS: 1460
000.0 TCP:Socket 1 allocated
000.0 TCPisten Socket 1, Port 40
[D] [tcpnet][272][1743 ms]tcp listen res = 1
007.4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7.4 TCP: Ports  : Src=59286, Dst=9100
007.4 TCP: Segment: Seq=0xF217AB34, Ack=0x0
007.4 TCP: Control: [SYN] Win=64240, Cks=0x359E
007.4 TCP-ERR:Map_Socket, No Listen Socket found

007.4 TCP: Frame not mapped
007.4 TCP:Sending Reset
007.4 TCP: Ports  : Src=9100, Dst=59286
007.4 TCP: Segment: Seq=0x0, Ack=0x0
007.4 TCP: Control: [RST] Win=0, Cks=0x0EAC
008.4 TCP:*** Processing frame ***
008.4 TCP: Ports  : Src=59286, Dst=9100
008.4 TCP: Segment: Seq=0xF217AB34, Ack=0x0
008.4 TCP: Control: [SYN] Win=64240, Cks=0x359E
008.4 TCP-ERR:Map_Socket, No Listen Socket found

楼主:
客户端可以正常连上,通信也正常

楼主:
同样的软件更换STM32F407又不会出现 TCP-ERR:Map_Socket, No Listen Socket found,一切正常

楼主:
初始化部分的代码

初始化

初始化

楼主:
同一块板子同一软件换个IP就正常了,怀疑MAC地址有关系,我把MAC地址绑定了IP

楼主:
把MAC地址生成改成随机数,确保唯一性

网友:
注意这个问题了把

//   <s.17>MAC Address
//   <i>Ethernet MAC Address in text representation
//   <i>Value FF-FF-FF-FF-FF-FF is not allowed,
//   <i>LSB of first byte must be 0 (an ethernet Multicast bit).
//   <i>Default: "1E-30-6C-A2-45-5E"
#define ETH0_MAC_ADDR           "1E-30-6C-A2-45-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