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f407Vxx usb msc 内部flash模拟U盘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24-07-16):
在进行app升级的时候,拖入app的bin,发现当app bin超过一定尺寸时容易导致usb重传,重传的地址又不是扇区对齐,然后会导致有些数据不对,大概率复现,有什么应对方法吗?

网友:
可以参考

RP2040固化的bootrom源码,含模拟U盘实现固件拖拽源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774&fromuid=58

楼主:
重传导致的扇区不对齐,我暂时想的方法是读出flash数据,保存数据到ram中(128K),然后扇区数据接收完毕后再写入(本身最大的ram最大只能128K加上其他ram块,配合实现128K)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传导致的扇区不对齐,我暂时想的方法是读出flash数据,保存数据到ram中(128K),然后扇区数据接收完毕后 ...

也行。

网友(2024-09-02):
为什么 app大的时候会重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