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FreeRTOS,can收数据会进入硬件错误

楼主(2024-07-16):
使用Debug模式定位到错误点以下是can的接收配置。can的发数据,和串口的中断收发都正常,只要接受一次数据就会死机。栈的大小也尽量调试过了,不知道错误出现在哪里?大佬们给点指点

网友A:
你的裸机使用CAN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的,那大概率是你的CAN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是在FreeRTOS受控的范围内,如果不是在受控的中断里面调用FreeRTOS的API,会卡死在FreeRTOS设置的错误判断地址。

----------------------------------------------------

第12章 FreeRTOS中断优先级配置(重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裸机使用CAN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的,那大概率是你的CAN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是在FreeRTOS受控的 ...

裸机是正常的,原模原样的在RTOS里配置,没有调用RTOS的ISR函数,反正进入中断回调之后死活不出来。优先级也配置过。不知道错在哪,后来用单开一个任务接收,这好歹才算收到can的数据。。。,然而串口中断就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