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一下最新版本THREADX的移植问题,MDK5.36,AC6编译器,使用ports中的AC6还是keil里面的汇编文件。

楼主(2024-07-16):
请教一下最新版本THREADX的移植问题,MDK5.36,AC6编译器,使用ports中的AC6还是keil里面的汇编文件。

楼主:
STM32F407芯片。

网友:
用AC6里面的。

楼主:
大佬,再请教一下,用AC6里面的文件,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是不是不需要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再请教一下,用AC6里面的文件,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是不是不需要修改了?

对,要的,这个文件看之前发的这个V6的即可,主要是主频要和你板子的主频一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硬汉,对比了一下最新AC6文件和V6的文件,看了你这个帖子。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ght=%5C_%5C_Vectors
以下文件不一样。
Image$$ARM_LIB_STACKHEAP$$ZI$$Limit

修改原因:发现定义不一样。

楼主:
Image$$ARM_LIB_STACKHEAP$$ZI$$Limit         与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还是有点不一样。
采用V6的文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age$$ARM_LIB_STACKHEAP$$ZI$$Limit         与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还是有点不一样。
...

别用他这个,要设置分散加载,参考我们的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他这个,要设置分散加载,参考我们的改下即可

好。我用的V6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