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怎么对DMA/BDMA的搬运位置做初始化

楼主(2024-07-19):
我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然后使用DMA/BDMA搬运,中间定时器触发会停止,下次启动时BDMA的搬运位置好像还是上次停止的,求解?

下图时半转换完成,转换完成跟这个差不多,都是把数据拷贝走

第一次触发后正常,后面的都就不正常了

楼主:
图片怎么不见了, 换句话问:DMA外设地址计数怎么复位?

网友A:
我都是直接写寄存器,将NDTR值清零。((DMA_Stream_TypeDef *)hdma_uart4_rx.Instance)->NDTR=(u32)datalengt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写寄存器,将NDTR值清零。((DMA_Stream_TypeDef *)hdma_uart4_rx.Instance)->NDTR=(u32)dataleng ...

是不是有个什么循环模式你没有使能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个什么循环模式你没有使能 ?

不管是循环模式还是单次搬运,楼主的是使用TIMER将DMA搬运停止的,如果不充值NDTR值的话,下次再启动搬运还是从上次停止的地方搬运。只有将NDTR值清零,才会搬运到设定的目标地址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循环模式还是单次搬运,楼主的是使用TIMER将DMA搬运停止的,如果不充值NDTR值的话,下次再启动搬运 ...

U Are Right!
原因就是每次timer停止触发后,DMA的NDTR有未搬走的长度值,所以每次开始前先把NDTR设置为搬运长度初始值。 HAL库可以使用宏__HAL_DMA_SET_COUNTER,但在设置前先要禁用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不见了, 换句话问:DMA外设地址计数怎么复位?

图片这个是论坛的bug,直接复制粘贴不行,得专门编辑里面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