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AC6使用sizeof求结构体数组大小,编译报错

楼主(2024-07-19):
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s;
        uint16_t PLLI2S_N;    /* 范围可以取192--432 */
        uint16_t PLLI2S_Q;    /* 范围可以取2--15    */
        uint8_t  PLLI2S_DivQ; /* 范围可以取1--32    */
        uint8_t  MCKDIV;      /* 范围可以取0--15    */
}PLLI2SPSC_T;

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参数范围192-432   2-15       1-32
    /* Fs  PLLI2S_N,  PLLI2S_Q  PLLI2S_DivQ  MCKDIV */
        {8000 ,  256,       5,         25,          0},  /* MCLK = 2.048MHz,   实际采样率 = 8000KHz    */
        {16000,  213,       2,         26,          0},         /* MCLK = 4.096153MHz,实际采样率 = 16000.6KHz */
        {32000,  213,       2,         13,          0},         /* MCLK = 8.192307MHz,实际采样率 = 32001KHz   */
        {48000,  258,       3,         7,           0},         /* MCLK = 12.28571MHz, 实际采样率 = 47991KHz   */
        {96000,  344,       2,         7,           0},  /* MCLK = 24.57142MHz, 实际采样率 = 95982KHz   */
        {192000, 393,       2,         4,           0},  /* MCLK = 49.125MHz,   实际采样率 = 191894KHz  */

        {11020,  429,       2,        19,           2},  /* MCLK = 2.822368MHz, 实际采样率 = 11.024KHz */
        {22050,  429,       2,        19,           1},  /* MCLK = 5.644737MHz, 实际采样率 = 22.049KHz */
        {44100,  429,       2,        19,           0},  /* MCLK = 11.28947MHz, 实际采样率 = 44.099KHz */
};

MDK5 AC5没问题,在AC6下使用siezeof(g_tPLLI2SPSC)就会提示错误:

error: invalid application of 'sizeof' to an incomplete type 'const  PLLI2SPSC_T []'

网友:
试了一下好像没问题呀..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我这里AC6测试编译没报错的

编译器配置如下

C90~C11都试了
keil里也用AC6试了,不会报错

网友:
老哥你这个gif咋截的?是有方便的小工具吗

网友B:
keil530 ac6.14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C:
没问题吧,标准C语言语法

楼主:
我这个是其它文件里面调用的,extern过来后,提示必须指定结构体大小,不能为空。

ps:测试AC5这么使用也不行,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吧,标准C语言语法

我这个是其它文件里面调用的,extern过来后,提示必须指定结构体大小,不能为空。

ps:测试AC5这么使用也不行,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AC6测试编译没报错的

我这个是其它文件里面调用的,extern过来后,提示必须指定结构体大小,不能为空。

ps:测试AC5这么使用也不行,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530 ac6.14可以编译通过

我这个是其它文件里面调用的,extern过来后,提示必须指定结构体大小,不能为空。

ps:测试AC5这么使用也不行,不规范

网友C:
那就建议直接头文件里直接: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声明跟定义一起了,不用extern看看
应该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建议直接头文件里直接: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声明跟定义一起了,不用extern看看
...

不行,直接来个多文件定义,multi define

网友:
啊~~,头文件怎么会包含多次??
#ifndef
#define

#endif

网友:
扑朔迷离了

楼主:
这种定义方式,多个源文件引用这个头文件就会提示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STM32F103CB
*** Using Compiler 'V6.22', folder: 'D:\Keil_v540\ARM\ARMCLANG\Bin'
Rebuild target 'STM32F103CB'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3xb.s...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gpio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it.c...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tim.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tim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msp.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flash.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rcc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pwr.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cort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gpio.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flash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exti.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rcc.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dma.c...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xx.c...
linking...
STM32F103CB\STM32F103CB.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_tPLLI2SPSC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xx_it.o and main.o).
STM32F103CB\STM32F103CB.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_tPLLI2SPSC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xx_hal_msp.o and main.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2 error messages.
"STM32F103CB\STM32F103CB.axf" - 2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定义方式,多个源文件引用这个头文件就会提示

有时我也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指定 数组大小

网友C:
是不是在其他的.c文件里啊,也有同样的g_tPLLI2SPSC 定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其他的.c文件里啊,也有同样的g_tPLLI2SPSC 定义呀

仅main.h文件定义了。

其它源文件引用这个头文件,MDK就会理解成要定义这么次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我也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指定 数组大小

对,得指定大小了。

本来是想不指定,以后升级可以方便添加新成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得指定大小了。

头文件包含是宏,宏就是复制粘贴,你在哪个源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在这个源文件里粘贴了一遍定义这个变量的代码。多个源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所以就报重复定义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文件包含是宏,宏就是复制粘贴,你在哪个源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在这个源文件里粘贴了一遍定义这个变 ...

对,这个方案不行。

网友:
帮你试了一下,加static修饰,这样改可以的:
static 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
编译可以通过,不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方案不行。

你再确认一下看看

网友E:
你是一定要在头文件定义数据吗,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网友C:
在头文件里,static是可以解决多次定义的问题的

网友C:
@Eric帮我加点分,升级下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帮我加点分,升级下会员

可以,加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一定要在头文件定义数据吗,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谢谢分享。

网友C:
怎么加金币好像没用,积分还是不变,升不了级

网友:
貌似要加精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头文件里,static是可以解决多次定义的问题的

static inline效果更好

网友:
不是函数,不用inline

网友F:
前排学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排学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头文件main.h里添加static修饰:
static 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
你可以下载上面的项目文件,自己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排学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两个方法
1、方法1,直接指定大小,不用不定义大小了。
2、方法2,都定义到h文件,定义的前面加static,防止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加金币好像没用,积分还是不变,升不了级

这个就是金币,可以兑换积分,后面我研究下后台怎么兑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方法
1、方法1,直接指定大小,不用不定义大小了。
2、方法2,都定义到h文件,定义的前面加static ...

收到收到
补个mdk上面说的做法 额外定义个常量用于保存长度,如const size_t my_string_size = sizeof(my_string);
https://community.arm.com/suppor ... eyword-for-an-ar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AC6测试编译没报错的

你这个图片是什么软件?感觉这么优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到收到
补个mdk上面说的做法 额外定义个常量用于保存长度,如const size_t my_string_size = sizeof(m ...

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