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自动解除读写保护怎么不能用啊?(已经支持,见5楼,2024-07-30)

楼主(2024-07-20):
自动解除读写保护怎么不能用啊?这个选项始终是灰色的

网友A:
灰色是表示厂家没用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

H7系列这个比较好弄,后面我们开源分享一个供大家使用,并集成到我们TOOL上.

当前使用这个帖子即可解除, 我做了一个H7芯片读写保护配置文件,运行下就可以解除

使用H7-TOOL的高速DAPLINK配合OpenOCD做芯片读写保护和解除保护也非常方便(2022-03-1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是表示厂家没用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

H7系列这个比较好弄,后面我们开源分享一个供大家使用,并集 ...

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已经开始设计了,很多厂家没有提供的,公司已经制作并发布很多了。大家打开我们H7-TOOL上位机可以看源文件,我们自制了很多。

再接再励,今天花了点时间,我这边也自制了个N32G031的读写保护支持,完美,明天分享下。

下周给发布2.26版本固件后,首先就自制个H7的选项字节算法给大家用。这个东西使用LUA小程序实现非常简单,就是比较耗时间。

网友:
已经制作完成。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STM32H7全系列芯片制作读写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2024-07-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508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