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关于使用STM32H750XBH6 计算ADC采样率有误差

楼主(2024-07-22):
先看一眼我的计算过程

ADC配置的是单通道,12位,1.5adc时钟,定时器1触发使用的是同步时钟4分频,ADC时钟为240/4 = 60M,1 ADC_CLK= 16.67ns
定时器1配置的是 TIM = 240/50 = 4.8M,也就是说208ns采一次
加在一起就是 208ns + 8 *16.67 = 208+133.36=341.36ns
也就是说采样率应该是2.92M
然后采集一个信号为10K的正弦波,一个周期的时间为100us
那么一个周期应该会采集到293个点
但是实际!
我使用ADC+DMA,单次采集
采完后将串口打印出来,但是打印出来的波形经过数点数,一个周期只有240个点,那么也就是说明在100us中采集了240个点,1个点所需要的时间为416.67ns,则通过此方法算的采样率为2.399M
与计算的值有不小的误差,萌新卡在这里很久了,求大佬帮帮
串口图
从-663到-420,大约是240个点
定时器配置
ADC配置
Screenshot 2024-07-22  Screenshot 2024-07-22
RCC配置
时钟树配置
代码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my_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define fft_open 0
int n;
__IO uint8_t AdcConvEnd = 0;
uint16_t adc_buff[FFT_LENGTH];
double window[FFT_LENGTH];
float fft_inputbuf[FFT_LENGTH * 2];
float fft_outputbuf[FFT_LENGTH];
unsigned int adc_v;
unsigned int dac_v = 0;
float v;
float FFT_MAX_A = 0;
float FFT_ARR_A = 0.0;
float FFT_MAX_B = -1;
float FFT_ARR_B = 0.0;

int FFT_MAX_NUM_A = 0;
int FFT_MAX_NUM_B = -1;
int FFT_A_FLL = 0;
int FFT_B_FLL = 0;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void FFT_GET(void);
void FFT_NUM_GET(void);
void FFT_FUDU_GET(void);
void FFT_FLL_GET(void);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16_t Sine12bit[100]={        0x0800,0x0881,0x0901,0x0980,0x09FD,0x0A79,0x0AF2,0x0B68,0x0BDA,0x0C49,
0x0CB3,0x0D19,0x0D79,0x0DD4,0x0E29,0x0E78,0x0EC0,0x0F02,0x0F3C,0x0F6F,        0x0F9B,0x0FBF,0x0FDB,0x0FEF,0x0FFB,0x0FFF,0x0FFB,0x0FEF,0x0FDB,0x0FBF,
0x0F9B,0x0F6F,0x0F3C,0x0F02,0x0EC0,0x0E78,0x0E29,0x0DD4,0x0D79,0x0D19,
0x0CB3,0x0C49,0x0BDA,0x0B68,0x0AF2,0x0A79,0x09FD,0x0980,0x0901,0x0881,
0x0800,0x077F,0x06FF,0x0680,0x0603,0x0587,0x050E,0x0498,0x0426,0x03B7,        0x034D,0x02E7,0x0287,0x022C,0x01D7,0x0188,0x0140,0x00FE,0x00C4,0x0091,
...
};

//int Sine12bit[1]={2049};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1_Init();
  MX_DAC1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7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SART1_RX_Data, 1);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SART2_RX_Data, 1);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SART3_RX_Data, 1);

HAL_TIM_Base_Start(&htim1);//4m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ADC_SINGLE_ENDED);//1/5m+8adc_clk = 200+8*16=333.6ns,鏈?0.3ns璇樊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_buff, FFT_LENGTH);//ADC鏃堕挓涓?60M(鏈夊湴鏂规彁鍙婃渶澶т负38M),1ADC_CLK = 16.7ns

//        HAL_TIM_Base_Start(&htim7);
//                HAL_DAC_Start_DMA(&hdac1,DAC_CHANNEL_1,(uint32_t*)adc_buff,FFT_LENGTH,DAC_ALIGN_12B_R);

                FFT_GET();
                FFT_NUM_GET();
                FFT_FUDU_GET();
                FFT_FLL_GET();

//#endif

for (int i = 0; i < FFT_LENGTH; i++)//
    {
                        printf("%.3f\n", adc_buff * 3.3 / 4095);
    }
                 printf("fft_max_A =%f,num=%d,flz = %d,fft_max_B =%f,num=%d,flz = %d\r\n",FFT_MAX_A, FFT_MAX_NUM_A,FFT_A_FLL,FFT_MAX_B, FFT_MAX_NUM_B,FFT_B_FLL);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9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FFT_GET(void)
{
        while (!AdcConvEnd)
        ;//绛夊緟鏁版嵁鍙戝畬
    for (int i = 0; i < FFT_LENGTH; i++)
    {
        fft_inputbuf[i * 2] = adc_buff * 3.3 / 4096;//ADC
        fft_inputbuf[i * 2 + 1] = 0;//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fft_inputbuf, 0, 1);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 fft_outputbuf, FFT_LENGTH);
    fft_outputbuf[0] /= 1024;
    for (int i = 1; i < FFT_LENGTH; i++)
    {
        fft_outputbuf /= 512;
    }
//    for (int i = 0; i < FFT_LENGTH; i++)
//    {
//   // printf("%d:\t%.2f\r\n", i, fft_outputbuf);
//    }
}
void FFT_NUM_GET(void)
{
        for (int i = 1; i < FFT_LENGTH/2; i++)//
    {
                 if (FFT_MAX_A < fft_outputbuf)
            {
                                                        FFT_MAX_B = FFT_MAX_A;       //
                                                        FFT_MAX_NUM_B = FFT_MAX_NUM_A; //
                                                        FFT_MAX_A = fft_outputbuf; //
                                                        FFT_MAX_NUM_A = i;           //
            }
                                 else if (fft_outputbuf > FFT_MAX_B) //
                        {
                                        FFT_MAX_B = fft_outputbuf; //
                                        FFT_MAX_NUM_B = i;           //
                        }
    }
}
void FFT_FUDU_GET(void)
{
        int FFT_STOP_S_A=0;
        int FFT_STOP_X_A=0;
        int FFT_STOP_S_B=0;
        int FFT_STOP_X_B=0;
        if(FFT_MAX_A !=0)//
                {
                                for (int i = -20; i < 20; i++)
                        {
                                if(FFT_MAX_NUM_A+i>0&&FFT_MAX_NUM_A+i!=FFT_MAX_NUM_B)
                                {
                                        if(i<0)//
                                        {
                                                if(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1])
                                                {
                                                        if(FFT_STOP_S_A == 0)
                                                        {
                                                                FFT_ARR_A = FFT_ARR_A+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
                                                        }
                                                }
                                                else
                                                {
                                                        FFT_STOP_S_A = 1;
                                                }
                                        }
                                        if(i>=0)//
                                        {
                                                if(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1])
                                                {
                                                        if(FFT_STOP_X_A==0)
                                                        {
                                                                FFT_ARR_A = FFT_ARR_A+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A+i];
                                                        }
                                                }
                                                else
                                                {
                                                        FFT_STOP_X_A = 1;
                                                }
                                        }
                                }
                        }
                        FFT_MAX_A = sqrt(FFT_ARR_A) ;
                }
                if(FFT_MAX_B !=0)
                {
                                for (int i = -20; i < 20; i++)
                        {
                                if(FFT_MAX_NUM_B+i>0&&FFT_MAX_NUM_B+i!=FFT_MAX_NUM_A)
                                {
                                        if(i<0)//
                                        {
                                                if(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1])
                                                {
                                                        if(FFT_STOP_S_B == 0)
                                                        {
                                                                FFT_ARR_B = FFT_ARR_B+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
                                                        }
                                                }
                                                else
                                                {
                                                        FFT_STOP_S_B = 1;
                                                }
                                        }
                                        if(i>=0)//
                                        {
                                                if(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1])
                                                {
                                                        if(FFT_STOP_X_B==0)
                                                        {
                                                                FFT_ARR_B = FFT_ARR_B+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fft_outputbuf[FFT_MAX_NUM_B+i];
                                                        }
                                                }
                                                else
                                                {
                                                        FFT_STOP_X_B = 1;
                                                }
                                        }
                                }

                        }
                        FFT_MAX_B = sqrt(FFT_ARR_B) ;
                }
}
void FFT_FLL_GET(void)
{
        if(FFT_MAX_NUM_A>20)
                {
                        FFT_A_FLL = FFT_MAX_NUM_A*2.44;
                }
                else
                        FFT_A_FLL = FFT_MAX_NUM_A*2.50;

                if(FFT_MAX_NUM_B>20)
                {
                        FFT_B_FLL = FFT_MAX_NUM_B*2.44;
                }
                else
                        FFT_B_FLL = FFT_MAX_NUM_B*2.50;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但是这个又有一个情况
不把AHB当成240M计算,把它当初200M来计算时
频率可以算对?!
采样时间为 1/200/50 = 250ns
adc_clk = 1/200/4 = 20ns
则采样率为 250+20*8=250+160=410ns 1/410 = 2.439M
不解

楼主:
tim.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tim.c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TIM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tim.h"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TIM_HandleTypeDef htim7;

/* TIM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1 */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50-1;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OC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State = TIM_BREAK2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Polarity = TIM_BREAK2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2 */

}
/* TIM6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6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0;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20000-1;
  htim6.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2 */

}
/* TIM7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7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1 */
  htim7.Instance = TIM7;
  htim7.Init.Prescaler = 0;
  htim7.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7.Init.Period = 200-1;
  htim7.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7,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2 */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baseHandle)
{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0 */
    /* TIM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1 */
  }
  else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6)
  {
  /* USER CODE BEGIN TIM6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MspInit 0 */
    /* TIM6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6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MspInit 1 */
  }
  else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7)
  {
  /* USER CODE BEGIN TIM7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7_MspInit 0 */
    /* TIM7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7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7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7_MspInit 1 */
  }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baseHandle)
{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DIS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DeInit 1 */
  }
  else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6)
  {
  /* USER CODE BEGIN TIM6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6_CLK_DIS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6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MspDeInit 1 */
  }
  else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7)
  {
  /* USER CODE BEGIN TIM7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7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7_CLK_DISABLE();
  /* USER CODE BEGIN TIM7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7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刚刚又试了几个点,发先主频在240M时,测得的采样率就是定时器的频率,难道ADC计算采样率的时候不用计算adc_clk相关的吗

网友A:
特别注意此贴,看看都那些超出范围了。

ADC配置为60M显然是不对的,超了。然后就是芯片的封装是那个,对应的引脚又是直接通道,快速通道还是慢速通道引脚,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此贴,看看都那些超出范围了。

ADC配置为60M显然是不对的,超了。然后就是芯片的封装是那个,对 ...

站长,我这个是TFBGA-265封装,我看那个没有这个封装,是按照TFBGA240封装来吗
我用的是PA1C引脚,这边看的是直接通道,然后12位的按照TFBGA240的话,采样率上限是5.13M,应该也没有超过这个限制
我之前看因为ADC时钟用的是AHB上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超出我这个封装的38M限制,但是看站长你之前的一个帖子说选用这个AHB总线时钟对选用定时器比较好,如果选用AHB总线的话,请问它的ADC上限是不是采样率的上限然后*8这样计算
谢谢站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长,我这个是TFBGA-265封装,我看那个没有这个封装,是按照TFBGA240封装来吗
我用的是PA1C引脚,这边 ...

那有必要测试下1Msps的ADC速度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必要测试下1Msps的ADC速度是不是正常。

站长,麻烦问下是只设置定时器为1M,还是按照算上8*ADC_clk来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长,麻烦问下是只设置定时器为1M,还是按照算上8*ADC_clk来设置

你楼主位的程序,直接设置为1M触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楼主位的程序,直接设置为1M触发就行。

站长,是把ADC触发设置为软件触发,软件触发设置为1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长,是把ADC触发设置为软件触发,软件触发设置为1M吗

你不是定时器触发吗?把定时器的触发改成1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长,是把ADC触发设置为软件触发,软件触发设置为1M吗

定时触发速度改成1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