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驱动 sd 卡, 有没有什么方法自动判断sd卡的速度,然后根据这个判断来重新设置 sd 的分频啊 ?

楼主(2024-07-23):
stm32h7 驱动 sd 卡, 有没有什么方法自动判断sd卡的速度,然后根据这个判断来重新设置 sd 的分频啊 ?

我目前使用的是 sdmmc 2 主时钟配置为 120MHz

120MHz / (2*2) = 30MHz

uSdHandle.Init.ClockDiv            = 2;    目前默认分频系数 , 目前测试低速,高速都可以,只是高速卡没有发挥最高性能

如果分频系数配置为: uSdHandle.Init.ClockDiv            = 1;  , 低速卡不行, 高速卡可以

网友A:
你要知道,如果客户自备TF卡,那么无解。因为某些低速TF卡会被包装成高速TF卡,这时候你如果使用高速驱动,那么TF卡可能会卡死。

我现在的做法是:做一个TF卡速度设置选择窗口,设置低速、中速和高速,由客户自己去选择。

网友B:
HAL_StatusTypeDef 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32_t WideMode) 这个函数不是判断了卡类型和重新设置速度吗?

网友:
一种就是提前选择设置高速、中速、低速
一种就是默认高速,不行再自动切换到中速,还不行再切换到低速
但是卡死的地方要优化好

网友:
RL-FlashFs是通过下面函数,根据CSD[103:96]值判断速度的。但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最大速度
/**
  Determine maximum transfer speed from the CSD register data.
  \return maximum transfer speed in Hz
*/
static uint32_t get_tran_speed (uint32_t *r2) {
  static const uint8_t tim_val[] = {
    0, 10, 12, 13,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70, 80
  };
  uint32_t i, n, m, speed;
  uint8_t *b;

  b = (uint8_t *)r2;

  /* Max. data transfer rate (TRAN_SPEED: CSD[103:96] */
  n = (b[12] >> 3) & 0xF;
  m = (b[12] & 0x7) + 1;
  speed = tim_val[n];
  for (i = 0; i < m; i++) {
    speed *= 10;
  }
  return (speed * 1000);
}

网友:
你单步跟踪这这部分初始化代码,如果没记错的话,H7 HAL库的这部分初始化代码有速度判断识别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如果客户自备TF卡,那么无解。因为某些低速TF卡会被包装成高速TF卡,这时候你如果使用高速驱动, ...

如果客户也不清楚是 高速, 中速, 低速的 的话, 那怎么处理呀 ?

还是让他自动的配置设置一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_StatusTypeDef 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32_t WideMode) 这个函数不 ...

貌似这个配置的 效果 并不好啊,没有 初始化时给出的分频的效果好

网友:
RL-FlashFS是分二步确定时钟频率的。第一步,以400K初始化卡,然后读取卡内信息,确定卡类型,速度。用5楼函数确定输出速度后,再次将时钟调整到对应工作频率。是根据卡内信息确定时钟频率的,不需要事先输入卡类型、速度等。如果纠结,不妨转RL-FlashFS。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客户也不清楚是 高速, 中速, 低速的 的话, 那怎么处理呀 ?

还是让他自动的配置设置一遍 ??

程序自动简单匹配的,不需要用户做

网友C:
记得好像sdio规范里是有卡的速度等级标记的,是C4还是C10可以用代码读出来
其实我觉得把sdmmc时钟源改一下最好,改成100M的,这样不管怎么分频都能照顾到高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好像sdio规范里是有卡的速度等级标记的,是C4还是C10可以用代码读出来
其实我觉得把sdmmc时钟源改一下 ...

我目前设置的是 200M ,  分频后得到 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