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PI用DMA Normal模式发送有时间间隔

楼主(2024-07-23):
stm32f103

配置spi dma normal模式
是这样用的:
main()
{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spi1_tx,spi1_rx,20);//先启动一次DMA传输
    while
   {.....}
}

void HAL_SPI_Tx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 (hspi->Instance == SPI1)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spi1_rx, DMA_FLAG_TC2);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spi1_tx,spi1_rx,20);   //DMA发送完之后再继续调用DMA进行传输
                HAL_GPIO_TogglePin(GPIOC,LED_Pin);
        }
}

我的疑问是:连续两次DMA调用两帧之间有大概15us的间隔。是哪个环节导致了这个时间间隔

如果用SPI DMA circuit模式会连续发,帧之间无间隔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第1次传输完毕和第2次开启传输之间的间隔。你想办法缩短下试试。

网友:
有时间间隔有问题??

网友:
void HAL_SPI_Tx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这个回调不是DMA的回调吧,想快应该在DMA的中断回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