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发帖显摆一下自己捣鼓的 stm32h743 驱动 128MB 的sdram , 目前板子打板还没有回来,先预祝一下打板一版成功哈

楼主(2024-07-24):
发帖显摆一下自己捣鼓的 stm32h743 驱动 128MB 的 sdram , 目前板子打板还没有回来,先预祝一下打板一版成功哈

stm32h7x3 Core Bord 16bit sdram dual v4.3.pdf

stm32h7x3 Core Bord 16bit sdram dual v4.3 - 贴片文件.pdf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SDRAM

is42s16320b    单片容量: 16bit  64MB

2片组合成 32bit  128MB

网友B:
这么大容量啊,等待楼主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容量啊,等待楼主好消息

如果测试 sdram 成功, 那后续 的 sdram 随便胡乱花了,到时想花就花,没有任何顾虑

网友:
提前开香槟啊

网友C:
1. 它有内部SRAM快吗?
2. 能做什么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它有内部SRAM快吗?
2. 能做什么应用?

1.速度肯定和内部SRAM比不了;
2.GUI应用极其消耗RAM,尤其分辨率高,酷炫的界面;

网友D:
这个内存还真大,一般应用真的是随便用了

网友:
发帖不发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内存还真大,一般应用真的是随便用了

板子还没有回来,不过估计应该就这 1-2 天到吧, 如果测试 组合成 128MB 的工作不稳的话,到时就只能使用 16bit 64MB 单片的 sdram 了,

楼主:
板子还没有回来,不过估计应该就这 1-2 天到吧, 如果测试 组合成 128MB 的工作不稳的话,到时就只能使用 16bit 64MB 单片的 sdram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有回来,不过估计应该就这 1-2 天到吧, 如果测试 组合成 128MB 的工作不稳的话,到时就只能使用 ...

网友E:
引用 楼主:
is42s16320b    单片容量: 16bit  64MB

2片组合成 32bit  128MB

多少钱买的料啊? 看起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买的料啊? 看起来不便宜

单片 sdram 64MB / 16bit 貌似是我 2017-2018 年左右购买的, 当时是准备用在 f429 上的, 因为一些原因始终都没有搞, 后来慢慢的忘记了,前些天翻找物料时突然翻出来了,头脑一热就搞到了 h743 上了, 当时购买的貌似是 16.00 大洋左右一片,现在估计比较贵了,目前的 h743bit6 大概是 60 大洋左右一片

板子昨晚到了,先发出来欣赏一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 sdram 64MB / 16bit 貌似是我 2017-2018 年左右购买的, 当时是准备用在 f429 上的, 因为一些原因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 sdram 64MB / 16bit 貌似是我 2017-2018 年左右购买的, 当时是准备用在 f429 上的, 因为一些原因 ...

SDRAM 64MB还挺便宜的。
板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RAM 64MB还挺便宜的。
板子不错。

64MB 是 16bit 接口的,

那时是比较便宜,不过貌似现在好都涨价了不少,

64MB 32bit 的就贼贵了呀,差不多需要 100 大洋了

计划这个周末 把他焊接好试试火先 喔 ,看看会不会冒烟

网友F:
看你的SDRAM 应该没做等长,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SDRAM 应该没做等长,看看效果怎样。

记得和DDR不一样,SDRAM对等长要求不高,但是最好线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和DDR不一样,SDRAM对等长要求不高,但是最好线要短

搞了等长的, 只是没有那么严格, 控制在 +-15mm 以内

焊接好了一片测试效果, 貌似结果还可以喔

IS42S16320B - 6TLI   的读写速度貌似 比 IS42S32800J - 6TLI 要稍低一点点

//------------------------------------------

来几张板子的图片欣赏一哈 ...

以后就不用为 sdram 不够用而纠结啦 , 以后想使用就随便使用, 往死里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等长的, 只是没有那么严格, 控制在 +-15mm 以内

焊接好了一片测试效果, 貌似结果还可以喔

楼主:
貌似 16bit 跟 32bit 在写速度差不多, 但在读速度上差别就有些大了

跑了一晚上, 就目前而言貌似还不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等长的, 只是没有那么严格, 控制在 +-15mm 以内

焊接好了一片测试效果, 貌似结果还可以喔

相当可以

楼主:
终于实现了一回 sdram 使用自由的理想了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r m b 随便花就好了呀

网友H:
楼主这个是2层板还是4层板,应该H750也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是2层板还是4层板,应该H750也可以用吧?

4 层板, 750 只要管脚对上就可以用,

目前 750 我还没有对管脚 与 h743 bit6 的管脚是否兼容,如果管脚兼容 且关键信号的管脚功能一样就可以使用哈

貌似 感觉 750 没有 qfp208 封装的吧 ?

郑重声明一下, 我的这个板子不支持 h747 哈, 之前丝印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是2层板还是4层板,应该H750也可以用吧?

240脚bga的750可以,100脚lqfp的750vb不行

网友I:
帅啊,看来sdram对走线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帅啊,看来sdram对走线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我也想搞一个

强烈支持呀, 到时也发出来显摆显摆几下子哈

sdram 选择的是 166MHz 的, 而目前 stm7 总线时钟最高是 120MHz , 余量貌似很多,

郑重声明一下, 我的这个板子不支持 h747 哈, 之前丝印错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强烈支持呀, 到时也发出来显摆显摆几下子哈

sdram 选择的是 166MHz 的, 而目前 stm7 总线时 ...

手册说明Y版本只能100M时钟,然后V版本只能110M时钟,你用的120M稳定不

网友K:
这个速度相当的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册说明Y版本只能100M时钟,然后V版本只能110M时钟,你用的120M稳定不

V 版可以到 120MHz 呀, 目前测试了几天了还在继续运行中,读写一切正常,看看明天我发测试结果出来给大家伙参考一下吧

明天就差不多有连续测试 3 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速度相当的可以了啊

我上面的是把读写延时设置为 SDRAM_Handle.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1; 了, 读稍微低了那么一丢丢,

现在我测试的是吧 读写延时改成 SDRAM_Handle.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0; 了, 读速度会再快那么一丢丢,目前测试也非常稳定,明天就是连续测试的第三天了,等明天我把测试结果发出来大家伙参考一下下

郑重声明一下, 我的这个板子不支持 h747 哈, 之前丝印错误了,

网友L:
楼主开源软硬件不了?

网友M:
你可以直接上MP13X 听说才3U$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开源软硬件不了?

基本都是官方资料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呀

另外软件可以参考 安福来大神的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是把读写延时设置为 SDRAM_Handle.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1; 了, 读稍微 ...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直接上MP13X 听说才3U$

mp13x 太高端了,怕玩不转 喔

楼主:
板子连续跑了这么多天, 运行稳如够

很满意啦

初步计算运行天数:
(736+1966+308+1220+307+679 ) * (152900/3) / 1000 / 60 / 60 / 24

== 3.0768765432098765432098765432099  天,

网友N:
我也128Mb,不过是bit,简直惊人的大了,足足大了一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128Mb,不过是bit,简直惊人的大了,足足大了一个单位

如果是 128Mbit 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喔

楼主:
还有几片空板, 有谁需要的留下邮箱 及地址, 原理图 以 pdf 格式发送至 邮箱, 空 pcb 板 发顺丰到付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哈

时间 仅限 2 周  :   2024.08.10 - 2024.08.24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还有几片空板, 有谁需要的留下邮箱 及地址, 原理图 以 pdf 格式发送至 邮箱, 空 pcb 板 发顺丰到付

数 ...

原理图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理图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下。

方便啊, 我这就上传哈

stm32h7x3 Core Bord 16bit sdram dual v4.3 - 贴片文件.pdf (96.46 KB, 下载次数: 81)     贴片文件

如有雷同,  纯属抄袭 ,

网友O:
引用 楼主:
方便啊, 我这就上传哈

我编辑到楼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连续跑了这么多天, 运行稳如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编辑到楼主位。

积极响应号召, 开元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它有内部SRAM快吗?
2. 能做什么应用?

可以把  guix , emwin 资源加载到 sdram 里面运行, 速度比较在 qspi 里面运行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喔,

还有 guix , emwin 资源文件到时加上各种规格大小的字库等也很大的

网友D:
iit6 性价比高,最新也做了一个板子, USB_HS, ETH, SDRAM, LCD 全部都可以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t6 性价比高,最新也做了一个板子, USB_HS, ETH, SDRAM, LCD 全部都可以用全。

发出来欣赏一下哈

网友P:
楼主说的打板,是去贴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说的打板,是去贴片了吗?

板子上的元器件都是需要自己焊接的哈,

元器件 贴片的电阻电容 都是 0603 起步的, 手工焊接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空板白送都没有人妖呀,

当然, 快递费得自己出哈

网友(2025-01-19):
大佬您好!方便告诉一下SDRAM的时序参数吗?谢谢。。。

网友:
板子没有做倒角吗

网友:
楼主板子还在吗

网友Q:
楼主能发下测试sdram的程序吗,怎么测的,主要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能发下测试sdram的程序吗,怎么测的,主要测什么

测试程序是用的我们V7板子的速度测试方式。可以下载我们V7板子例子V7-0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能发下测试sdram的程序吗,怎么测的,主要测什么

是的, 测试程序就是按大神 V7 提供的驱动, 小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修改一下行列大小 就可以了)

楼主:
板子貌似还有一片(时间 2周内 喔), 需要可以留下 联系方式

网友R:
两片SDRAM,走线应该非常多!
楼主的是4层板,想问下,楼主是把中间的电源层和GND层都用来走SDRAM信号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两片SDRAM,走线应该非常多!
楼主的是4层板,想问下,楼主是把中间的电源层和GND层都用来走SDRAM信号线了 ...

gnd 层没有走线, 只是吧 vcc 层走了一部分而已

top:

gnd:

vcc:

bot:

all:

网友R:
引用 楼主:
gnd 层没有走线, 只是吧 vcc 层走了一部分而已

top:

感谢回复。

和我想的一样,电源层走一部分线,保留完整的GND平面,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回复。

和我想的一样,电源层走一部分线,保留完整的GND平面,应该影响不大。

貌似走线不是很完美,这样凑合着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貌似走线不是很完美,这样凑合着用

请问这个板子,还在继续吗?没见大佬的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个板子,还在继续吗?没见大佬的更新了

跟新什么呀 ?

板子搞出来后测试硬件ok 就完事了呀,我不卖板子啊,只是给大家伙看看,相互讨论一下而已

网友(2025-02-19):
这个挺好,感谢分享

网友S(2025-05-17):
这么大的sram,可以搞个操作系统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么大的sram,可以搞个操作系统出来了吧

现在很多应用 需要 内存的地方都可以 申请到 sdram 里面运行, 虽说速度慢一点, 但基本赶脚不出来的

网友:
到时候记得测试下读写速度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