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odule app全局变量内容改写

楼主(2024-07-24):
在调试threadx module的时候在APP定义的全局变量初始化为某个值(对应分配到了.data段),运行起来之后发现这个全局变量的值不是初始化的值。可能是0x0, 或者0xefefefef(栈填充值)。代码的逻辑里面没有修改这些全局变量。

请问版主在调试的过程遇到过吗?可能的原因是啥?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map文件知道这个变量的地址,然后对这个地址下一个内存写断点,就知道什么时候对这个变量就行写操作了

网友:
这有必要跟踪下代码,看看 module初始化这个全局变量值没,估计没有。

楼主:
不是内存被改写,应该和变量初始化有关gcc_setup.s这个函数有关,对应arm编译的_txm_module_init函数。app定义的全局变量首先会按照app的链接脚本app.ld链接到指定位置。在执行gcc_setup的时候会将变量挪到module manager给app分配的地址,做到与app地址无关。这部分已经加trace看过,确实将app.bin里面的变量挪到了对应的位置。问题是变量使用的时候还是用的app.ld脚本指定的地址没有使用挪动之后的新地址。所以导致看到的变量不对,请问这种应该如何让变量使用挪动之后的地址呢?

这部分逻辑我对应版主家的板子看过,因为版主家是用的arm编译不是gcc,执行了_txm_module_init里面的__scatterload就把app.bin里面的全局变量挪到了module manager指定的位置。后面使用的值也是正确的。不确定为什么后续app的全局变量位置会自动使用这个地址。
我这边是用risc v gcc的编译,参考threadx官网arm的gcc实现。不过这个应该和处理器类型没有关系,只和编译链接有关。

能否请版主帮忙指导下app是怎么能使用挪动之后的地址的?gcc_setup.s前面有一段Copy GOT table的逻辑,感觉和这个可能有联系。这部分我也没有太理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内存被改写,应该和变量初始化有关gcc_setup.s这个函数有关,对应arm编译的_txm_module_init函数。app ...

说这个就想起来,之前看树莓派Pico单片机gcc的.s启动文件里面有个全局变量复制到对应位置的处理,你参考移植到这个里面,你看看是不是合适。

网友:
这一般要才程序里赋值一下,有时候DATA段没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