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ootloader如何与应用程序之间传输信息

楼主(2024-07-24):
我想在Bootloader与应用程序之间相互跳转时传递信息?还有一个疑惑的地方,请问两部分代码所需要的栈区与全局变量区是相同区域吗?

网友A:
BOOT和APP程序里都定义一个,内存起始地址和内存长度都相同的结构体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和APP程序里都定义一个,内存起始地址和内存长度都相同的结构体变量

感谢,,,,

网友B:
还得是硬汉老哥的例程香,各种坑都能避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24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是硬汉老哥的例程香,各种坑都能避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47&fro ...

感谢,。。

网友C(2025-01-10):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RAM的区域肯定是不同的,固件不同,栈顶地址在编译后也不同。 除了把信息保存在ROM里,我是用RAM里全局区和堆栈以外未使用的空间来存参数,这样也能传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