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 如何移植到norflash

楼主(2024-07-25):
近期项目需求,想要使用GUIX,需要使用norflash 存储资源,SDK中已经存在FAT文件系统,如何移植资源读写接口到GUIX?

网友:
别用文件系统,参考我们这个,直接操作是最好的,否则速度不行,很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楼主:
估计用不了GUIX,ram太少了,如果需要先加载图片到ram,ram肯定是不够!
假设都使用文件系统的方式,GUIX 和 LVGL 刷屏速度谁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用不了GUIX,ram太少了,如果需要先加载图片到ram,ram肯定是不够!
假设都使用文件系统的方式,GUIX  ...

刷图速度区别不大,主要取决于你用的那种刷图方式,加载到SDRAM后,DMA2D刷肯定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