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 touchgfx增加字体空间不足

楼主(2024-07-25):
STM32H750 touchgfx增加字体空间不足, 使用QSPI映射 W25Q256, 可以烧录程序及图片,字体怎么放外部flash。

网友:
字库以C文件存在,直接分散加载设置到对应的存储区就行,下载的时候,如果有对应的下载算法,会更新到对应的存储区。

楼主:
感谢解答,C文件字库,可以由TouchGFX designer 直接生产还是需要其他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C文件字库,可以由TouchGFX designer 直接生产还是需要其他软件?

TouchGFX designer应该可以生成的,如果生成的不了,可以使用B2C.exe小软件转换。

网友:
分散加载就行了,在.sct文件里面添加如下代码:
LR_EROM1 0x90000000  0x008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EROM1 0x90000000 0x008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ExtFlashSection)
                *.o (FontFlashSection)
                *.o (TextFlashSection)
                *.o (FontSearchFlashSection)
        }
}我这个是W25Q64,256的话把0x00800000改成0x02000000

楼主:
最终修改为bootloader + app 方式
参考:STM32H750片外Flash启动(W25Q64JVSIQ)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fromuid=7971

楼主:
最终 使用bootloader + 跳转app 方式。
参考:STM32H750片外Flash启动(W25Q64JVSIQ)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fromuid=7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