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使用cjson

楼主(2024-07-26):
有没有在rtx5里面使用cJSON的案例啊  cJSON里面的malloc和free怎么处理啊 直接用的话程序就会卡死

网友A:
不要用自带的malloc和free,需要自己定义或者重定向malloc和free,可以参考这个重定向的帖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mp;highlight=malloc

还要把internal_realloc定义成NULL,realloc一般没有定义
我目前就是这样用的,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自带的malloc和free,需要自己定义或者重定向malloc和free,可以参考这个重定向的帖子
https://www. ...

自己重定义的malloc和free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自己重定义的malloc和free可以参考一下吗

坛友贴的链接里面的就是。

ps: 使用自带的,xxx.S启动文件的heap大小要够大,cjson非常耗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贴的链接里面的就是。

ps: 使用自带的,xxx.S启动文件的heap大小要够大,cjson非常耗内存。

好的 谢谢

网友C:
   cJSON有钩子函数可以设定的,你可以移植自己一个内存管理函数,比如freertos的heap4

   cJSON_Hooks tHook;

    tHook.malloc_fn = HEAP_MALLOC_PTR;
    tHook.free_fn = HEAP_FREE_PTR;
    cJSON_InitHooks(&tHo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cJSON有钩子函数可以设定的,你可以移植自己一个内存管理函数,比如freertos的heap4

   cJSON_Hooks ...

这个都设置过 还是程序一运行就会卡死都是卡死在cJSON_CreateObject那里,改成RTX5自带的也不行,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例程我看一下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感觉你应该自己检查下json的使用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