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W5500调试返回的连接值是SOCKERR SOCKNIT-Socket is not initialized

楼主(2024-07-26):
W5500调试返回的连接值是这个是为什么啊                SOCKERR SOCKNIT-Socket is not initialized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Socket还没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Socket还没初始化。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这个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这个  是什么原因呢?

我没用过5500,但从提示来看是你前面的初始化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5500,但从提示来看是你前面的初始化配置有问题。

前面的初始化配置都是移植他们官网的程序 来配置的    也不知道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5500,但从提示来看是你前面的初始化配置有问题。

您好  我想问问我网络接口  绿灯闪动黄灯常亮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想问问我网络接口  绿灯闪动黄灯常亮是为什么呢?

楼主:
我的是第一种  黄灯是数据接收  绿灯是连接

楼主:
然后他们现在还没有用网络线连接上就已经是这种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他们现在还没有用网络线连接上就已经是这种现象了

没有使用网络连接还是没有使用网线连接,上电后PHY芯片也会有个默认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