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编译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27):
没有定位到哪句错误,只给出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64   这个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编译失败?

加了句这个
uint8_t RX_Data[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40000"))) = {0};

以前因为定义一个128KB的数组,发生过同样的错误,编译失败。

芯片是STM32H750,想指定变量运行时的地址,在SRAM中。

网友A:
只有楼主描述的这些信息没法锁定问题,楼主这个是自己创建的工程还是MDK/IAR转换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楼主描述的这些信息没法锁定问题,楼主这个是自己创建的工程还是MDK/IAR转换过来的

是CubeMX里为CubeIDE创建的,在CubeIDE里编译过。
之前定义一个128KB的数组的时候也是编译失败,出现这个提示。
这次想把数组运行到指定地址的RAM中,就这样写了
uint8_t RX_Data[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40000")))= {0}

因为是STM32H7系列想用DMA+串口,但是这变量默认的位置DMA访问不到。

网友B:
要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Embedded Studio,另外链接器用的是SEGGER Linker还是GNU linker.
SEGGER Linker的话,这么写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ubeMX里为CubeIDE创建的,在CubeIDE里编译过。
之前定义一个128KB的数组的时候也是编译失败,出现这 ...

看看是不是这个

分享个Embedded Studio使用STM32H7的TCM,SRAM等五块内存方法,无需任何配置,简单易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2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Embedded Studio,另外链接器用的是SEGGER Linker还是GNU linker.
SEGGER Linker的话 ...

没有找出原因,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把Embedded Studio恢复默认设置,重新开始项目,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C(2024-10-31):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出原因,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把Embedded Studio恢复默认设置,重新开始项目,就编译通过了。

兄弟,你是怎么恢复默认的

楼主(2025-01-20):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怎么恢复默认的

卸载,再重装。
另外,我发现,SEGGER ES 编译不通过的时候,不提示错误原因,可以到CubeIDE去编译,会提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