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无法烧录,VSCODE+Keil6,用其它DAP可以烧录

楼主(2024-07-28):
*  正在执行任务: Flash Device

Stopping running target Cortex-M4 on connection
Connected to running target Cortex-M4

Execution stopped in Privileged Thread mode at 0x0800B28E

0x0800B28E   ADD      sp,sp,#0x10

Mapping segment 0x08000000 ~ 0x0800F860 (size 0xF860)

Disconnected from stopped target Cortex-M4

ERROR(?): Flash programming failed: Bus error on memory operation.

Flash failed

*  终端进程已终止,退出代码: 1。
*  终端将被任务重用,按任意键关闭。

网友A:
TOOL和其它DAP的区别是:TOOL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估计是你的环境没有正常识别,像MDK5和IAR会识别出来选择那个。

ps:VSCODE+Keil6的玩法,等再完善些了,我这边研究下,暂时不研究了,有点太难用了。

楼主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研究下,实在搞不定就别弄了,等KEIL6好用点了,我们研究下如何使用。

--------
当我们主要是把MDK,IAR,Embedded Studio,STM32CubeIDE和Clion的玩法就发了教程,其它IDE还有非常多,等以后精力了搞。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和其它DAP的区别是:TOOL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估计是你的环境没有正常识别,像MDK5和IAR会识别出 ...

好的,感谢解答!vscode编辑代码确实很舒服,就是调试目前没MDK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