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Cubemx 生成ThreadX 任务不调度

楼主(2024-07-28):
小弟刚学习threadX,用的cubeIDE配置的ThreadX,代码生成/编译没报错,但是下载代码到开发板,任务不调度,就卡在 tx_thread_sleep(1000)里面  。老哥们指点一下!!!   MCU: STM32H743XIH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答案: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893&highlight=threadx

具体是哪条原因,方便告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条原因,方便告知吗?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估计就是滴答定时器或者svc中断的问题…不想纠结了…

网友:
不会是threadx选择使用BASEPRI,并且设置为大于4的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