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读写FLASH ID问题

楼主(2024-07-28):
使用STM32F103读写flash操作,下载程序至STM32时读ID(0xAB命令)可以正常返回Flash的ID(ID7-ID0),但是按下复位键却只能返回0x00(使用0x90命令也是同样的现象)

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spi_flash.h

spi_flash.c

Flash驱动代码

网友:
测试两个地方,板子重新上电正常不,还有就是调试状态全速运行速度是否正常。这两个对比现象可以进步测试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