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纹波很大

楼主(2024-07-28):
用示波器测纹波有好几v,请问大佬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
测纹波探头要用弹簧地,另外布局不太好。建议参考官方规格书。ti这方面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把C41改成瓷片电容,10uf即可。

网友(2024-08-27):
5V的电源的纹波,怎么可能有几V的纹波。

网友:
15UH电感换成100uH

网友:
几V是不是震荡了?建议上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