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和stm32h750同封装的是pin to pin兼容吗?

楼主(2024-07-28):
如题,可以直接替换使用吗

网友:
完全兼容,就只是内部flash容量不同stm32h743 2M,stm32h750 128K

网友A:
无痛替换,我们V7板子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痛替换,我们V7板子就是

那程序(小于128KB)也可以直接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程序(小于128KB)也可以直接烧?

H750也是2MB容量

网友B:
h750不是128k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750不是128k么?

是的,实际上现在市面上的H750都可以当2MB容量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实际上现在市面上的H750都可以当2MB容量使用。

看来是个隐藏技能,硬汉哥有开启方法共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个隐藏技能,硬汉哥有开启方法共享吗

直接在IDE里面选择型号STM32H743XI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