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STM32H7全系列芯片制作读写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2024-07-30)

楼主(2024-07-30):
说明:

很多IC厂家仅发布了内部Flash算法文件,并没有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也就是选项字节算法文件,需要我们制作。

实际上当前已经发布的TOOL版本,已经自制很多了。但是依然有些厂家还没自制,所以陆续开始为这些厂家提供读写保护支持。

最近好几个网友咨询H7系列芯片保护支持,马不停地,已经完成

实现效果:

对STM32H7全系列做了支持,从2.26版本开始将正式带此支持,支持解除和使能。

实现代码和原理

通过H7-TOOL的LUA小程序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保护解除和使能,不需要自制算法文件。

对应的代码如下,这个不需要用户去管,已经封装到TOOL里面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是方便大家了解: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寄存器
local FLASH_FLASHKEYR1        = 0x52002004
local FLASH_FLASHKEYR2        = 0x52002104
local FLASH_OPTKEYR     = 0x52002008
local FLASH_OPTSR_PRG   = 0x52002020
local FLASH_OPTSR_CUR   = 0x5200201C
local FLASH_OPTCR       = 0x52002018
local FLASH_SR1         = 0x52002010
local FLASH_SR2         = 0x52002110

--寄存器bit
local FLASH_OPTCR_OPTSTART = 0x00000002
local FLASH_OPTSR_OPT_BUSY = 0x00000001

--常量值
local UNLOCK_KEY1                = 0x45670123
local UNLOCK_KEY2                 = 0xCDEF89AB

local OB_UNLOCK_KEY1         = 0x08192A3B
local OB_UNLOCK_KEY2         = 0x4C5D6E7F

local FLASH_FLAG_CRC_BUSY_BANK1 = 0x00000008
local FLASH_FLAG_CRC_BUSY_BANK2 = 0x80000008

--判断data数组标志,全部为0则退出
function CheckFlagQuit0(data, mask)
        local i
        local ret

        if (MULTI_MODE > 0) then
                ret = 0
                for i = 1, MULTI_MODE, 1 do
                        ret = ret | (data[i] & mask)
                end
        else
                ret = data[1] & mask
        end

        return ret
end

--等待超
function WaitForLastOperation(obreg, obflag)
        local i
        local reg = {}

         for i = 1, 5000, 1 do
                 reg = {pg_read32(obreg)}
                if (CheckFlagQuit0(reg, obflag) == 0) then
                        break
                end
                delayms(10)
        end
end

--芯片专有的解除保护函数
function MCU_RemoveProtect(void)
        MCU_ProgOptionBytes(OB_SECURE_OFF)
end

--没有FLM的MCU,用脚本实现编程OB。 返回 "OK" or "error"
function MCU_ProgOptionBytes(ob)
        local err = "OK"
        local ob_8
        local ob1
        local usertmp

        print("MCU_ProgOptionBytes()")

        pg_write32(FLASH_FLASHKEYR1, UNLOCK_KEY1)
        pg_write32(FLASH_FLASHKEYR1, UNLOCK_KEY2)

        if(STM32H7Dual_BANK == 1) then
                pg_write32(FLASH_FLASHKEYR2, UNLOCK_KEY1)
                pg_write32(FLASH_FLASHKEYR2, UNLOCK_KEY2)
        end

        pg_write32(FLASH_OPTKEYR, OB_UNLOCK_KEY1)
        pg_write32(FLASH_OPTKEYR, OB_UNLOCK_KEY2)

        -- Set the read protection level.
        ob_8 = hex_to_bin(ob)        --hex字符串转为二进制数组
        ob1 = string.byte(ob_8, 1) + (((string.byte(ob_8, 2)) << 8) & 0xFF00) +
                  (((string.byte(ob_8, 3)) << 16) & 0xFF0000)  + (((string.byte(ob_8, 4)) << 24) & 0xFF000000)
        pg_write32(FLASH_OPTSR_PRG, ob1)

        -- Wait for CRC computation to be completed
        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SR1, FLASH_FLAG_CRC_BUSY_BANK1)

        if(STM32H7Dual_BANK == 1) then
                usertmp = (FLASH_FLAG_CRC_BUSY_BANK2 & 0x7FFFFFFF)
                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SR2, usertmp)
        end

        -- Set OPTSTRT Bit
        pg_write32(FLASH_OPTCR, FLASH_OPTCR_OPTSTART)

        -- Wait for OB change operation to be completed
        print("等待OB编程完成.......")
        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OPTSR_CUR, FLASH_OPTSR_OPT_BUSY)

        delayms(1000)

        return err
end

通过TOOL的寄存器检测功能可以了解各种寄存器地址和状态信息,大大方便算法文件自制:

楼主:
STM32H742, STM32H743/753 and STM32H750 Value line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网友A:
明天1号了,能发布新版固件2.2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1号了,能发布新版固件2.26吗?

应该很快了,已经完成第1轮新增的大量脱机烧录芯片的单路,1拖4和1拖16的验证,存在的问题已经在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