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全系里面双BANK的型号

楼主(2024-07-30):
支持双BANK的型号如下:

楼主:
两个BANK是独立的,一个BANK擦写的时候,另一个BANK可以继续运行程序。

网友A:
双BANK好像还支持,BANK0,BANK1互换,在选项字节里有个切换的选项.BT升级时会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BANK好像还支持,BANK0,BANK1互换,在选项字节里有个切换的选项.BT升级时会比较安全.

对,有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BANK是独立的,一个BANK擦写的时候,另一个BANK可以继续运行程序。

我用H743的时候,擦写一个BANK时候,另一个BANK的程序会被打断

网友:
当初看到7B3 DISCO KIT的时候,我就奇怪,怎么看字面参数和H7B0没差别啊,官方为什么用H7B3啊,看来还是要看细节.

网友:
我用h743时,双bank不连续,cubebeIDE里都不能自动把2个bank拼起来用。
最后搞成双bank交替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H743的时候,擦写一个BANK时候,另一个BANK的程序会被打断

正常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

具体表现是,擦除一个BANK的分区,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的定时器中断会被打断几十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表现是,擦除一个BANK的分区,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的定时器中断会被打断几十ms

后面我试试,我还没测试过。

网友:
试了一下,双ban互换不成功啊。。。不知道啥情况
https://github.com/MaxDYi/STM32H743_IAP.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