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六位半电压信号源终于完工了

楼主(2024-07-30):
先声明本人技术水平不咋的,并不是谦虚而是事实,特别是模拟电路方面。再上图
几年前就在坛里发过6位半电压信号源的实验版,但在使用上不方便,就开始设计带电池“便携”版本,说是便携其实也挺大挺重的,主要是找到公模外壳适合的就这一款。这款源现在终于属于完工状态了。搞了几年并不是说这东西难,主要是我是十天晒网一天打鱼同时还是业余时间,中间还几度中断了一段时间。不容易,中间几度想烂尾。我烂尾的DIY太多了。大多是做到半成品就放一边了。这个好像是我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了。
一开始做这个主要也是看了坛里发的开源的信号源,起初看到这么高的分辨率和感觉不可思议,对此产生了兴趣。同时我工作中大多数项目使用模拟采样功能,也需要有一个称手的设备。想当年都是用电位器分压产生信号测试有限的点位,特别是用精密一点的ADC用电位器产生的电压稳都稳不住,像我在坛里之前发的测试贴子就是这样。
同时这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人执念的设计,因为这个设计里我花了大量时间实现的功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用处,仅是为了我日常使用、测试方便。
整个设计使用了两块板子,一块显示板、一块模拟板。
由于设计之时是当时缺芯时间段,各种芯片价格猛涨,所以选的两个偏门主控芯片,显示板选用全志F1C200S,模拟板选的树霉派的RP2040。当然即使放在现在各芯片价格回归正常我还是会选这两个主控,不单单是价格问题,主要是我用熟了这两个芯片,而且这两个芯片用在这挺合适。F1C200S主频可用到600M64MByte DDR内存可用到200M,做UI是不错的选择。而RP2040PIO在我这设计中也很有用,但RP2040的其它组件我觉的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虽然之前做了实验板,但没发现实验板上隐藏的问题,踩了不少坑。
接下摆UI
虽然测量通道性能参数比较差,但功能该做的都做了,统计、趋势、自动保持,通过左右滑动切换子面板。得益于F1C200S的大内存,两个测量通道都能存储2百万个历史数据。如下图所示。
源输出有五个档位/类型:分别是1V档(六位半分辨率)、15V档(六位半分辨率)、30mA档(五位半分辨率)、交流10V档(50HZ正弦波,五位半分辨率)、交流20mA档(50HZ正弦波,五位半分辨率)。
1V档演示
15V档演示
30mA演示
交流10V档演示
交流20mA演示
接下来就是奇葩功能DDS函数信号发生器了,本来是想取消这个功能的,但做UI还有程序花了不少功夫还是留着算了。
接下都是带有我个人执念的功能了,自定义可编程功能,这个功能花了我大量时间特别是UI方面,工程量很大。
自定义编程带有简单的六类指令,分别是:设置指令、等待指令、存储指令、跳转指令、寄存器指令、通讯指令。

接下来就是为自己量身订造的自动INL测试程序了,由于平时工作中大多数项目都需要支持MODBUSR-RTU,所以该测试程序只支持MODBUS-RTU.,可以说这个应用就是我做源的最终目的。
通过简单设置参数后即可启动
最后可直接得出最大INL
最后的VI曲线程序,没啥用处,纯粹是玩。
要完整,当然少不了说明书了。

网友A:
我我我,我刚开始画图

网友B:
这个牛啊, 6位半已经不是一般的精度了

网友C:
哇!做的好完整,这都赶上商业成品了!
我也是一大堆半成品,尤其是上家公司挂了,离开了工作20年的行业去干工控,忙的水群的时间都很少了……
PS:壳子链接能给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我我,我刚开始画图

准备用哪个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啊, 6位半已经不是一般的精度了

牛谈不上,毕竟前面有不少开源的可供参考,相对于采样感觉做源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做的好完整,这都赶上商业成品了!。
我也是一大堆半成品,尤其是上家公司挂了,离开了工 ...

我也是工控行业,不过我还好,急事是PLC同事搞。壳子链接可直接用手机淘宝扫图片就能出来了。

网友D:
看装备就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做的好完整,这都赶上商业成品了!。
我也是一大堆半成品,尤其是上家公司挂了,离开了工 ...

现在jlc接型材加工业务了一个也能做可以开孔哦,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玩塑料壳体。

网友E:
f1c200s是跑linux还是rtos,这个芯片好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f1c200s是跑linux还是rtos,这个芯片好开发吗?

RTOS,跑Linux反倒没优势了。

开源在全志F1C100s运行RTX4+emWin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28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装备就是大佬

不是大佬,工具都可以买,大佬们都不喜欢我用的这个表,都是推荐34465改344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f1c200s是跑linux还是rtos,这个芯片好开发吗?

我是用裸机的,开发和其它单片机没什么区别只是得自己看寄存器写代码。了解下ARM9的运行流程就好了。跑LINUX的话的确如站长所说没优势,性能不高。坛里的F1C100S开源项目是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F:
哥们你用裸机的话, GUI用的什么?看起来搞的挺好看的

网友G:
楼主透露下参考了哪些开源项目,我也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用裸机的话, GUI用的什么?看起来搞的挺好看的

用的开源免费的LVG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透露下参考了哪些开源项目,我也想了解下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本坛里那个国外开源的,还有矿坛WASHU自校型Voltge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透露下参考了哪些开源项目,我也想了解下

如果想做的话,我建议用坛里那个开源的AD5791再加AD5541衰减后再做加法电路,这样做又容易指标又好。

网友H:
楼主,是不是参考这个链接的: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不是参考这个链接的: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06&extra=page%3D1

是的

网友I:
出不出成品呀,多少米一台

网友J:
厉害啊,这UI做的也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用哪个方案呢?

论坛开源的AD5791BRUZ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出不出成品呀,多少米一台

目前老化好的样机没了,样机是按1300出给群友的,基本是收回成本,还有些没焊插件没老化的,要等一段时间,可以加Q群694736397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啊,这UI做的也很好啊

厉害谈不上,UI是LVGL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开源的AD5791BRUZ

这个方案可以的,容易做,再加一个AD5541分压再和这个5791做加法电路可做到更高分辨率。

楼主:
之前用户手册有些错误,更新重发一下。

网友K(2024-09-05):
这个牛啊, 6位半已经不是一般的精度啊,温漂情况如何?

网友L(2024-11-05):
大佬们好,我是纯新手,想做一个人lcr测试仪,只知道一些最基础的原理,希望大佬们指一条学习道路或者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牛啊, 6位半已经不是一般的精度啊,温漂情况如何?

单台温飘实测数据如下图:

有群友实测数据也差不多,会稍好一点。因为我都是选择斜率比较大的计算的这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们好,我是纯新手,想做一个人lcr测试仪,只知道一些最基础的原理,希望大佬们指一条学习道路或者给点 ...

我对LCR没了解过,但坛里有坛友做过可以找找他们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