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7在github的LWIP代码居然是关闭cache的

楼主(2024-07-30):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NO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B;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他们开cache应该也跑不通,ivac cache也一样。

Cache 配置的选择,优先考虑的是 WB,然后是 WT 和关闭 Cache,其中 WB 和 WT 的使用中可以
配合 ARM 提供的函数解决上面说到的隐患问题(见本章 24.6 小节) 。但不是万能的,在不起作用的
时候,直接暴力选择函数 SCB_CleanInvlaidateDCache 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在分别配置以太网
MAC 的描述符缓冲区,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时尤其突出。
硬汉哥说的这种情况是cache是dirty,这时候arm v8 Invlaidate之前会先做flush,导致数据出错了。
这种需要在malloc内存的时候参考uboot的用法,直接Invlaidate一下,或者free的时候clean掉。
我发现LWIP就会把pbuf的payload变成dirty的,如果LWIP RX_POOL做zero copy的话会出问题。

网友:
开不开chach 表面上没看出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