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问题

楼主(2024-07-31):
手上有3台h7tool,有一台电脑1个h7tool可以烧写,2个h7tool不能烧写;另一台电脑3个h7tool都可以烧写,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说明TOOL硬件没问题。

使用有问题的那个电脑时,给TOOL插入外置12V电源试试,可能USB供电不足,TOOL首界面的USB电压要在4.7x以上

还是有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