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在使用FFT进行频谱分析时,幅值整体向上偏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31):
分析出的频谱如下:

楼主:
采样频率4000,采1024点,分析的是220V/50HZ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频率4000,采1024点,分析的是220V/50HZ市电

这个结果和市电FFT,完全对应不上。1024点绘制至少应该是对称的FFT。

采集1024点后,Matlab绘制下,方便的话,数据也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和市电FFT,完全对应不上。1024点绘制至少应该是对称的FFT。

采集1024点后,Matlab绘制下,方 ...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后面数据处理参数有问题,但是我们想用他测出谐波分量,进而测出THD,请问有什么合适的处理方法吗?

楼主:
附测量结果图与数据:

9.623288
9.533560
10.351977
10.853334
11.750292
12.448084
14.381355
16.661476
20.244099
26.501169
39.583881
86.659019
330.686523
54.093536
28.842564
19.392889
14.814277
11.627473
9.371124
8.050237
6.885464
6.114148
5.536342
4.884832
4.659153
3.662917
3.559126
3.552224
3.180950
3.136703
2.901360
2.600770
2.495145
2.420981
2.355685
2.311145
2.273893
3.231055
1.709219
1.257294
1.775862
1.411434
1.637037
1.840226
1.493504
1.571442
1.420321
1.222243
1.420761
1.173360
0.698117
1.362727
1.306430
1.093855
0.928225
1.073606
1.039342
0.910198
0.944702
0.844890
0.740590
0.918882
0.840696
1.969937
0.933985
0.772945
1.145817
0.631379
0.879888
0.702664
0.648664
0.674346
0.710512
0.623729
0.874321
0.635913
0.307313
0.388595
0.904535
0.762767
0.407193
0.462886
0.268479
0.222655
0.289620
0.237626
0.367459
0.159046
1.603645
3.274771
1.093342
0.856624
1.241268
0.909658
0.829919
0.922532
0.831804
0.618349
0.586506
0.867093
0.958449
0.811350
0.509664
0.530962
0.802710
0.442234
0.538291
0.418200
0.556082
0.598378
0.551654
0.744319
0.432415
0.698153
0.887396
0.932132
0.564036
0.448817
0.418495
0.328742
0.500460
0.448656
0.714035
0.381594
0.377579
0.326226
0.526478
0.491605
0.357141
0.479834
0.698418
0.278513
0.258809
0.542986
0.277104
0.557657
0.439769
0.479231
0.394263
0.074225
1.403284
0.525378
0.403100
0.698641
0.437500
0.247759
0.422095
0.551871
0.307615
0.422446
0.289690
0.397571
0.168537
0.574313
0.565053
0.723699
0.429921
0.744274
0.268006
0.244987
0.215970
0.519518
0.384081
0.469483
0.299008
1.068092
0.878286
0.522626
0.687219
0.406984
0.545794
0.340548
0.510772
0.138339
0.421816
0.385320
0.583612
0.477139
0.153210
0.240890
0.404164
0.301673
0.226893
0.433567
0.330974
0.256901
0.200159
0.420408
0.262986
0.181439
0.356632
0.197435
0.147075
0.108830
0.600788
0.367212
0.411647
0.264119
0.409809
0.281031
0.592618
0.564807
0.384959
0.298733
0.261669
0.190587
0.597651
0.329273
0.285303
0.256048
0.220143
0.327546
0.321522
0.188819
0.426483
0.431508
0.608734
0.123953
0.036118
0.546943
0.058340
0.196567
0.455255
0.277504
0.448646
0.336018
0.175533
0.149767
0.272716
0.488020
0.078342
0.145742
0.449570
0.134515
0.250813
0.264789
0.455950
0.490257
0.441080
0.183977
0.299190
0.219401
0.616272
0.301772
0.195102
0.483653
0.123368
0.167651
0.304506
0.439608
0.117587
0.409389
0.160844
0.456483
0.212377
0.279597
0.360615
0.198253
0.108064
0.191759
0.398183
0.287387
0.202452
0.155807
0.143867
0.314267
0.149131
0.463848
0.567810
0.140677
0.387245
0.515446
0.144823
0.310622
0.481185
0.248507
0.186655
0.411833
0.240628
0.450121
0.162076
0.397091
0.279053
0.438777
0.244250
0.213556
0.204057
0.194152
0.521414
0.308645
0.238372
0.278836
0.393749
0.357734
0.085592
0.201267
0.546807
0.284112
0.337393
0.059189
0.133428
0.195139
0.340517
0.086573
0.229814
0.244809
0.186742
0.430130
0.240013
0.245676
0.372087
0.210888
0.094619
0.189378
0.388874
0.306984
0.158524
0.032658
0.190699
0.526482
0.341502
0.097000
0.194721
0.167363
0.452069
0.052999
0.184575
0.229013
0.311950
0.276969
0.067592
0.166339
0.099549
0.210815
0.241368
0.416364
0.291117
0.166998
0.331428
0.282012
0.142880
0.277445
0.241731
0.180319
0.325182
0.137049
0.394083
0.151413
0.415948
0.553013
0.164207
0.125738
0.226053
0.235677
0.144662
0.467744
0.400241
0.373936
0.335979
0.217399
0.462316
0.204370
0.146871
0.122466
0.269196
0.083010
0.132442
0.258695
0.227606
0.223389
0.226875
0.269044
0.252329
0.503388
0.376581
0.435870
0.083859
0.113328
0.062232
0.145988
0.146565
0.198935
0.130093
0.190574
0.168560
0.222928
0.555547
0.078301
0.061819
0.090841
0.237383
0.477736
0.199001
0.322664
0.127987
0.052862
0.416176
0.366118
0.445570
0.307176
0.179845
0.097387
0.197475
0.066660
0.553482
0.222228
0.196441
0.105203
0.099782
0.152127
0.376088
0.634821
0.186476
0.207202
0.075266
0.295404
0.332535
0.232548
0.640048
0.180012
0.414021
0.056763
0.233811
0.159503
0.097922
0.498864
0.403070
0.227592
0.420223
0.311809
0.258241
0.084219
0.273934
0.239527
0.150559
0.419696
0.441599
0.178210
0.313075
0.392276
0.105627
0.195337
0.272672
0.323087
0.224710
0.351074
0.312656
0.283341
0.160806
0.151084
0.319884
0.471318
0.016212
0.396589
0.254718
0.312790
0.312959
0.146877
0.131681
0.129576
0.284706
0.209411
0.743416
0.317389
0.251256
0.403648
0.464713
0.426713
0.505241
0.828166
0.609164
0.412249
0.044213
0.272663
0.360484
0.613894
0.614827
0.437403
0.679741
0.535548
0.443396
0.547970
0.249703
0.229242
0.114499
0.457140
0.037158
0.241391
0.226096
0.160003
0.402610
0.282350
0.386226
0.364352
0.107298
0.392109
0.860434
0.169280
0.265085
0.223719
0.659737
0.395932
0.293888
0.402606
0.092342
0.268152
0.242389
0.441864
0.462801
0.107546
0.200263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后面数据处理参数有问题,但是我们想用他测出谐波分量,进而测出THD,请问有 ...

这个的话,被测信号的基波频率要是你频域分辨率(采样率除以采样点数)的整数倍,这样比较准。

但实际频率是50Hz左右,从会导致FFT求解出来的频率,幅值,相位都有偏差。

所以就有了各种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做插值修正(目的是解决栅栏效应),准确率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