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脑洞大开,关于RTOS Trace一个重要的功能研究,系统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回溯到各个任务的执行位置

楼主(2024-08-01):
引出问题

众所周知,RTOS的IDE调试非常麻烦,出问题了也不方便锁定,经常出现几个任务不执行,或者仅空闲任务在跑,或者执行几次不执行了,等等,类似场景问题很多。

首先使用IDE很难锁定这种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不执行的那个任务出问题了。导致出问题了只能排查法,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排查,而且还不容易复现问题,令人头疼。

解决办法思考:

今天想到一个思路,RTOS任务执行出问题后,能不能锁定此时此刻各个任务运行的位置,从而来方便我们锁定是那个任务执行导致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当前H7-TOOL的RTOS Trace支持了任务和通信组件执行情况监测和任务链表功能。面对实战性问题,这个Trace功能还不够,需要更加直接的手段。所以RTOS Trace下一步打算研究下这个功能。

网友A:
似乎要解析任务栈,这个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要解析任务栈,这个有难度啊

对,要解析下任务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要解析下任务栈。

监测到系统出现问题后,这个应该需要CPU停止运行,然后获取是否使用FPU,当前处于任务中还是中断里面,再进一步获取保持任务执行位置的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测到系统出现问题后,这个应该需要CPU停止运行,然后获取是否使用FPU,当前处于任务中还是中断里面,再 ...

还在思考怎么实现更方便些。

楼主(2025-05-19):
这几天脑子好用,准备重启下这个功能

网友C:
支持硬汉,我有个思路不知道行不行:
出问题时,直接dump所有任务堆栈,类似于windows的minidup;
可以再通过h7tool还原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硬汉,我有个思路不知道行不行:
出问题时,直接dump所有任务堆栈,类似于windows的minidup;
可以再通 ...

可以的,我也有类似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