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 离线下载不成功(已解决,3楼)

楼主(2024-08-01):
下载提示error:1117 swd_read_word(DBG_HCSR, &val) --2 i = 0
error:01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
芯片是nxp rt1052,用的w25q的16M flash 。

网友:
1、要使用自己的算法文件,这个算法文件不通用,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后缀的外置Flash,算法都不同。使用自己算法文件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A%B2%BFFlash%2BSPI

2、注意此贴二楼的问题,非常重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RT1052%2BRTT

还是有问题,加我QQ512464265解决

网友:
通过与楼主的交流,已解决

适当加延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