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VC中断调用问题

楼主(2024-08-01):
请教大佬个SVC中断号调用的问题。就是如果被调用的函数有返回值时,要怎么处理呀。

比如 SVC 1调用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有个返回值,要怎么用C语言处理呢。。。

楼主:
有点不一样。

如下图,svc_hanlder是这样做的。就是有总共有5个svc函数函数。其中有一个 svc 1 是带整数返回值的。
在一个函数内有如下的调用,需要用到这个返回值。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用C语言来写这个调用函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一样。

如下图,svc_hanlder是这样做的。就是有总共有5个svc函数函数。其中有一个 svc 1 是带整 ...

参考RTX5 ,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确实需要使用汇编套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