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解决MDK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卡死BUG

楼主(2024-08-01):
        MDK不时遇到Encountered an improper,编译器弹窗后然后卡死,只能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才行。
逆向了一下主文件, 屏蔽 这个卡死问题(具体就是检测到MessageBox内容的前4字节为 Enco,则屏蔽弹窗)。
由于用的是MDK5.36,建议安装MDK5.36后使用附件文件。

楼主:
刚才附件没上传成功。这里添加附件

网友A:
不知道方法是否很复杂,如果不复杂,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方法,便于大家自行修改对应版本吗~

网友:
持续关注本帖

网友:
刚好用的5.36,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方法是否很复杂,如果不复杂,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方法,便于大家自行修改对应版本吗~

有个简单点的方法,修改一行代码,屏蔽所有弹窗。也可以用。
仿真器拔掉,MDK点击仿真,会弹窗报错。点击确定,关闭MDK。
下载一个调试器,olldbg 1.1版本(2.0不好用)。
od文件打开安装文件夹下的UV4.EXE。F9全速运行,好了,现在看到MDK重新打开。
输入下断点命令:BP  MessageBoxA ,然后点击MDK 仿真按钮,MessageBoxA被拦截下来。
回到OD,双击取消这个断点。
然后ALT+F9 或 运行 OD 调试的运行到用户代码。目的是恢复到用户程序领空。
会看到这样代码:
00841880  /$  53            push ebx
00841881  |.  8BDC          mov ebx,esp
00841883  |.  83EC 08       sub esp,0x8
00841886  |.  83E4 F8       and esp,0xFFFFFFF8
00841889  |.  83C4 04       add esp,0x4
0084188C  |.  55            push ebp
0084188D  |.  8B6B 04       mov ebp,dword ptr ds:[ebx+0x4]
00841890  |.  896C24 04     mov dword ptr ss:[esp+0x4],ebp
00841894  |.  8BEC          mov ebp,esp
00841896  |.  A1 386FDD02   mov eax,dword ptr ds:[0x2DD6F38]
0084189B  |.  83EC 08       sub esp,0x8
0084189E  |.  56            push esi
0084189F  |.  8BF1          mov esi,ecx
008418A1  |.  57            push edi
008418A2  |.  33FF          xor edi,edi
008418A4  |.  397E 1C       cmp dword ptr ds:[esi+0x1C],edi
008418A7  |.  0F84 B3000000 je UV41.00841960

UV4在好几个地方会调用系统API messagebox,但是这个地方报错和Encountered。。。报错是调用的同一个函数。拔掉仿真器弹窗目的是好定位,因为Encountered。。。弹窗,需要运行才会遇到

你们调试的可能某些值不一样,
这里把je UV41.00841960  改成 jmp UV41.00841960   即可,只把前面的je改成jmp,你调试后面的地址未必也是 UV41.00841960,没关系。
然后鼠标右键--》复制到可执行文件--》所有修改--》全部复制---》保存文件
即可。
之后用这个EXE仿真即可。在点击仿真,发现没有弹窗报错了,无论是Encountered 还是其他弹窗均没有了。

这是最简单办法,也不影响使用。
如果要优化一下,只拦截 Encountered 。。。的弹窗,用OD打开上传的文件,比对一下,看插入了哪些代码,要注意的有些地方不一样,主要是跳转或CALL指令后面的常数,需要根据调试的值调整,OD会根据输入的常数,自动计算偏移地址。

网友(2024-10-25):
mdk真实一言难尽,要不是芯片厂商没有iar的支持,我都懒得用mdk,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目录和文件都英文,还是避免不了,只能终结进程,然后再次调试,程序都进不了ma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