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请教下关于脱机下载的相关问题,我自己添加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楼主自己已解决,7楼)

楼主(2024-08-01):
我拿st f0的模板来改的出现上述错误,这个可能时什么原因造成的?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
-- 文件名 : js32t031.lua
-- 版  本 : V1.0  2020-04-28
-- 说  明 :
-------------------------------------------------------

print("load \"js32t031.lua\" ok")

IncludeList =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JuSheng/Lib/JS32T031x_32_lib.lua"
}

function config_cpu(void)
        CHIP_TYPE = "SWD"                --指定器件接口类型: "SWD", "SWIM", "SPI", "I2C", "UART"

        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JuSheng/JS32T031x/FLM/JS32T031_EFLASH_PROG.FLM"
        AlgoFile_OTP   = ""
        AlgoFile_OPT   = ""
        AlgoFile_QSPI  = ""

        FLASH_ADDRESS = 0x00000000                --CPU内部FLASH起始地址

        RAM_ADDRESS = 0x20000000                --CPU内部RAM起始地址

        --Flash算法文件加载内存地址和大小
        AlgoRamAddr = RAM_ADDRESS
        AlgoRamSize = 2 * 1024

        MCU_ID = 0x0BB11477

        UID_ADDR = 0x1FF01200                   --UID地址,不同的CPU不同
        UID_BYTES = 12

        --缺省校验模式
        VERIFY_MODE = 0                                -- 0:读回校验, 1:软件CRC32校验, 其他:扩展硬件CRC(需要单片机支持)

        ERASE_CHIP_TIME = 500000                --全片擦除时间ms(仅用于进度指示)

        OB_ADDRESS     =  "1FF011C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 1FF011C4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 1FF011C8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 1FF011D4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OB_SECURE_OFF  =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SECURE_ENABLE = 0时,编程完毕后写入该值(解除加密)
        OB_SECURE_ON   =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SECxURE_ENABLE = 1时,编程完毕后写入该值(芯片加密)

        --判断读保护和写保护的条件(WRP = Write protection)
        OB_WRP_ADDRESS   = {0x1FF011C0, 0x1FF011C4, 0x1FF011C8 , 0x1FF011D4}         --内存地址
        OB_WRP_MASK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读出数据与此数相与
        OB_WRP_VALUE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相与后与此数比较,相等表示没有保护
end

--用于PC软件, 设置缺省配置参数
function pc_default(void)
        TVCC_VOLT = 3.3                        --定义CPU供电电压TVCC

        VERIFY_MODE = 0                        --校验模式: 0:自动(FLM提供校验函数或读回) 1:读回  2:软件CRC32  3:STM32硬件CRC32

        REMOVE_RDP_POWEROFF = 1 --写完OB后需要断电
        POWEROFF_TIME1 = 0           --写完OB延迟时间ms
        POWEROFF_TIME2 = 100           --断电时间ms
        POWEROFF_TIME3 = 20           --上电后等待时间ms

        SWD_CLOCK_DELAY_0 = 0         --单路烧录时的时钟延迟
        SWD_CLOCK_DELAY_1 = 0         --多路烧录时的时钟延迟

        AUTO_REMOVE_PROTECT = 1 --自动解除读保护

        NOTE_PC = ""

        --供PC软件选择算法的列表
        AlgoFile_List = {
                "AlgoFile_FLASH", 0x00000000, 32 * 1024,
                --"AlgoFile_OPT", 0X1FF011C0, 16,
        }
end

---------------------------结束-----------------------------------

网友A:
方便的话,把这个打开,我看下算法文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这个打开,我看下算法文件信息。

好的
-------第1步: 制作烧录配置文件lua-------
输出文件夹:
H:\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Programmer
  js_update_file.lua
  js_update_file.ini
数据文件累加校验和 : 0x0009242F
制作配置文件成功!

-------第2步: 下载到H7-TOOL-------
0:/H7-TOOL/Programmer
  文件相同
0:/H7-TOOL/Programmer/js_update_file.lua (6886)
  传输成功
0:/H7-TOOL/Programmer/js_update_file.ini (66)
  文件相同
0:/H7-TOOL/Programmer/Project.hex_1.bin (1500)
  文件相同
0:/H7-TOOL/Programmer/js_update_file.bin (6020)
  文件相同
传输成功 (0.032 s) 共5个文件
更新文件 0:H7-TOOL/Programmer/User/autorun.ini 成功

-------第3步: 开始烧录-------
控制H7-TOOL进入脱机烧录界面成功
load "js32t031.lua" ok
do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JuSheng/Lib/JS32T031x_32_lib.lua
load "fix_data.lua" ok. V1.6(2022-12-05)
load "prog_lib.lua" ok. V3.7(2023-06-05)
load "machine_if.lua" ok.  V2.0(2023-12-22)
单路模式
开始烧录...
单路烧录
JuSheng(巨晟)        JS32T031x        JS32T031
SWCLK时钟延迟:         0
TVCC电压: 3.261V   TVCC电流:62mA
复位模式 = 1
出错立即中止 = 1
core_id = 0x0BB11477
uid1 = D3 57 FD 59 D7 68 0B 00 A8 04 35 00
------------------------
FLM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JuSheng/JS32T031x/FLM/JS32T031_EFLASH_PROG.FLM
Data: Project.hex_1.bin
Addr: 0x00000000, cfg = 1
FLM memory Infomation :
  algo 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JuSheng/JS32T031x/FLM/JS32T031_EFLASH_PROG.FLM
  AlgoRamAddr = 0x20000000
  AlgoRamSize = 0x8000
  ----Device Info------------------------
  Version & Architecture : 0x0101
  Device Name : JS32T031 EFLASH PROG
  Device Type : 1
  Device Addr : 0x00000000
  Device Size : 64KB (0x10000)
          ==> : 32KB (0x8000)
  Page Size   : 512B
  Reserved    : 0x00000000
  Erased Content : 0xFF
  Program Page TimeOut   : 100
  Erase Sector TimeOut   : 6000
  Erase Sector Size      : 00000000, 0KB (0x200)
  ----Algo function offset ---------------
  Load Offset : 0x00000034
  Load Size   : 0x000002D0
  FlashDevice : 0x00000304
  Init        : 0x00000073
  UnInit      : 0x00000089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0000008D
  EraseSector : 0x000000A5
  ProgramPage : 0x000000B7
  Verify      : 0x00000000
  CaculCRC32  : 0x00000000
  GetSN       : 0x00000000
  ----Algo RAM Info---------------------------
  algo ram address   : 0x20000000
  algo size          : 0x00000308
  buffer address     : 0x20000308
  buffer size        : 0x00000200
  breakpoint addres  : 0x20000001
  static base adress : 0x20000508
  stack pointer      : 0x20008000
  Init        : 0x200000AB
  UnInit      : 0x200000C1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200000C5
  EraseSector : 0x200000DD
  ProgramPage : 0x200000EF
  Verify      : 0x00000000
OK
.NVIC_CPUID = 410CC200, Cortex-M0 r0p0
error:1100 swd_wait_until_halted() timeout
error:02 target_flash_init(FLM_FNC_ER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这个打开,我看下算法文件信息。

脱机下载错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这个打开,我看下算法文件信息。

这个芯片今天已经寄出了,要是不能确定原因的话,等你们拿到手再看看好了,我到时候看看你们弄得配置学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今天已经寄出了,要是不能确定原因的话,等你们拿到手再看看好了,我到时候看看你们弄得配置学一 ...

好的,大家搞不定时候,发裸片给我们添加即可。

刚刚搜了下,这个芯片网上还确实没卖的

网友:
已解决:

楼主今天回复说已经自己添加芯片成功,之前没有添加成功是因为将lib.lua里面部分函数注释掉,忘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