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的QSPI能接入VTI7064的QSPI RAM吗?

楼主(2024-08-01):
AT32F435的QSPI能接入VTI7064的QSPI RAM吗? 相比接入SDRAM 读写速率怎么样?

网友A:
肯定没SDRAM快,不过可以测试下实际性能。

网友B(2024-11-20):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SDRAM快,不过可以测试下实际性能。

实际性能怎么测试? H7-TOOL可以测试吗?

我之前用435做过一个板子,用过来扬的QSPI SRAM,没有实际测试过速度,但是感觉确实不是很快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B:
实际性能怎么测试? H7-TOOL可以测试吗?

我之前用435做过一个板子,用过来扬的QSPI SRAM,没有实际测 ...

带显示屏吗?可以测试刷屏能刷多少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性能怎么测试? H7-TOOL可以测试吗?

我之前用435做过一个板子,用过来扬的QSPI SRAM,没有实际测 ...

不好意思,没留意这个板块还有问题。

4线的SRAM,没有Cache加速的话,性能应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