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一下freertos中硬件外设初始化

楼主(2024-08-01):
一般来说,先进行硬件外设的初始化,然后再创建任务,打开调度,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在创建任务启动调度之前,之前初始化的外设产生中断里面调用了发送任务通知API,就会导致出现错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目前想到的是先创建一个任务,在这个任务里面初始化外设,以及创建其它任务,最后删除这个任务。

网友:
可以的,我们各种RTOS都统一采用这种方法了,区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这个任务直接作为启动任务使用,并没有删除。因为像uCOS-II和III是静态内存创建方式,删除了,这个内存还是被占用着。

网友:
不要在rtos启动之前初始化外设,特别是有些外设用到HAL_Delay这些函数,rtos没启动之前,HAL_DELAY可能不起作用。
我现在是放在某个任务里面去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