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在调试时出现卡顿

楼主(2024-08-01):
程序在调试时卡在LDR     R0, =SystemInit这里不动了,勾选Use MicroLIB也不行,请问各位大佬,这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是不是新作的板子,感觉是硬件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
可以看一下汇编,LDR命令应该是可以执行下去的吧,卡顿一般是发生在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