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一下,SPI LCD 驱动芯片是9341. AC5和AC6编译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4-08-04):
AC5编译EMWIN显示正常,换成AC6编译显示不正常。有哪些需要注意点?

楼主:
不用EWMIN。AC5,AC6都可以。用EMWIN,ST7789可以显示,9341显示不正常。字符显示不正常。

网友A:
设置底层实现,仅使用打点,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完全一样的程序,硬件,烧录ST7789液晶屏控件有字,字符也可以显示。ILI9341背景颜色有,控件显示不出字符,单独显示字符也没有。

不用操作系统和GUI,都可以显示。

楼主:
这是裸机程序,两个都可以显示正常字符,汉字。(忽略颜色)

楼主:
THREADX+GUIX.

硬汉,有时间不忙的时候,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底层实现,仅使用打点,看看是否正常

确实是两者打点不一样。谢谢。